[手机] 红米手机莫名重启,一直停留在MIUI,进不了系统,这是怎么了?

楼主(2024-10-05):
出现这种问题,是不是表示手机字库有问题,

手机系统有可能随时坏掉?
大家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么?为何会进不了系统呢

网友:
这个你可以问@ sean斑竹,不过根据我坏手机的经验,不外乎是:CPU虚焊,要重新植锡;闪存(字库)挂了,需换闪存。
不过现在的红米,CPU虚焊的几率较大,以前eMMC容易挂,但后面用UFS的基本抗造。
过时的设备,除非自己动手或有雷锋出马助力,不然维修的费用大于机器残值,不值得。

网友:
如果对这个机器感情很深,誓要救活的话。可以去咸鱼蹲一个碎屏机主板配件,自己动手换个主板估计是没有压力的,毕竟是混数码之家的

网友A:
一直重启的话,先考虑开机键是否卡住了

网友:
先排除开机键和音量键是不是不灵敏了,短路了

然后是系统文件被破坏

再考虑硬件芯片因为摔打导致虚焊脱焊,或者存储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重启的话,先考虑开机键是否卡住了

对对,我的K40之前也是一直重启,我以为是坏了,后来发现弹一下开关键就好了,现在经常习惯性弹一下很久没重启了

网友:
10 8 9 硬件问题。

网友B:
首先考虑一下,你得有红米手机,然后再说别的

网友:
刷机,刷机不过,可以是EMMC坏了,或者CPU虚焊了。

网友:
小米的机器刷机看看,以前我的小米就经常刷新版玩,开发版稳定版换着玩

网友:
cpu重摔造成焊点虚脱可能性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考虑一下,你得有红米手机,然后再说别的

这里还是你最清醒,楼主好像是为什么十万个。

网友:
维修的费用大于机器残值

网友:
这样,你要胶带先拉一下开机键,强制其复位。  如果无效的话,直接用安兔兔的烧机程序烤一下,只要跑不下来就是CPU虚焊的,百分之百。

如果开关和安兔兔都过了,在考虑硬盘,我都没遇到硬盘寿命到头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还是你最清醒,楼主好像是为什么十万个。

提问钓鱼大师是吗?那浪费啥感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考虑一下,你得有红米手机,然后再说别的

一针见血!楼主是发帖赚币滴

网友:
遇到过差不多的问题,后来好像是一直按信电源键加音量键,正常了

网友:
是电池问题,我老头子的NOTE8就是这样。换了电池。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重启的话,先考虑开机键是否卡住了

对对对!我的第一台红米就是自动重启,在质保期内,售后拿个镊子弹了两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