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大佬帮忙看看,这个SSD的实际容量是多大的?

楼主(2024-10-05):
这个一台假货N95山寨BB上配的,标称是2TB? 系统里分3个区,合计容量的1.91TB…… 但是我怀疑这玩意是不是软件扩容的?

网友:
反复复制装满看看

网友:
128G
紫薯布丁

网友:
2TB,但是得测试才能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找几个蓝光电影复制粘贴,什么李鬼都现形了。

网友A:
realtek扩容的 两颗64GB的B17A 总容量128GB

网友:
往里面拷贝东西,每次60g,看看到多少后打开文件会报错

网友:
urwtest 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不想破坏原盘分区……JS用J4005冒充N95 CPU,在系统里看见是N95,48G内存,用软件一测就现原形了,J4005、6GB RAM(估计是8G物理内存,有2G给核心用了)……这标称2T的SSD,我不信JS真的放个2TB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altek扩容的 两颗64GB的B17A 总容量128GB

晕……查ID出来20多个闪存颗粒? 这怎么确定到底是多大的物理容量?

难道只能分批往里面拷贝大文件来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查ID出来20多个闪存颗粒? 这怎么确定到底是多大的物理容量?

难道只能分批往里面拷贝大文件来测 ...

2ce 512Gb/CE
你这个两个CE 一共就是1024Gb 也就是128GB

楼主:
引用 网友A:
2ce 512Gb/CE
你这个两个CE 一共就是1024Gb 也就是128GB

谢谢 …… 我估计也就128、256扩容的,JS才不会真的给一个真实物理容量的2TB SS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 我估计也就128、256扩容的,JS才不会真的给一个真实物理容量的2TB SSD ...

100多买的?赶紧去退货啊

网友:
两个512Gb,128GB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多买的?赶紧去退货啊

这是一台山寨N95笔记本电脑上自带的,JS用软件扩容成2TB了

网友:
便宜货很难淘到好东西

网友B:
现在ssd也能玩扩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ssd也能玩扩容了?

ssd扩容不是早就有吗

网友:
2CE的镁光B17A,64G*2=12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