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支持笔记本的充电宝+诱骗器+相应插头能否给旧笔记本当电池用?

楼主(2024-10-05):
支持笔记本的充电宝+诱骗器+相应插头能否给旧笔记本当电池用?

笔记本不经常用会出现过放电导致电池锁死,更换不便的问题
HP 246 G4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信息:
输出: 19.5V 3.33A
接口 :4.5*3.0 小蓝口带针

支持笔记本的充电宝+诱骗器可以输出20V的电压,接上接口 :4.5*3.0 小蓝口带针
理论上可以给笔记本使用。
有谁这样试过吧?

网友:
有些插头是会和电脑通讯确认的!

网友:
理论上来说,完全可以的。
不然,那些维修电源不就白瞎了吗?

网友:
某些新型号的笔记本待验证可能不识别,老本大部分都可以。新本支持PD协议的直接用只要有C图C的够功率线就行,其他的交给协议芯片自己识别电压电流。

网友:
买一个专用的充电器没多少钱吧,还是专物专用好吧。

网友:
支持20v pd输出就行了  65w氮化镓就够了
有那种诱骗线typec转dc 10来块钱一根,自己做的话更便宜

网友:
一般来说是可以的
只要适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