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U盘传输速度很慢是怎么回事?一会几十M一会几K

楼主(2024-10-05):
U盘传输速度一会几十M一会几K

还有0k的时候等很久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盲猜几块钱的U盘,一卡一个不吱声

网友:
这个便宜优盘很正常

网友:
估计有坏块,有时又能修复过去。

网友:
廉价U盘使用劣质闪存所致。

网友:
TLC?或QLC吧

网友:
TLC吧,停住是为了等待缓存空间回收吧

网友:
垃圾U盘就是这样的  你买个好点的写入速度就会快很多

网友:
普通u盘不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
這東西 真的是一分錢一份貨

网友:
垃圾U盘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扩容盘?

网友:
劣质u盘,用的劣质闪存片

网友:
便宜的垃圾U盘就是这样的,换个好的固态硬盘会快很多。

网友:
格了再试试。

网友:
普通U盘都这样,而且看你的文件数量和大小

网友:
缓存 的问题吧

网友:
便宜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U盘都是这样的,我的正品金士顿的蛮久没用了拷贝电影也是这样

网友:
额尔我的优盘也这样。mlc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几块钱的U盘,一卡一个不吱声

假了哈
是主板问题
换了电脑170M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