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UV胶固化手电

楼主(2024-10-05):
准备的物料:

LED射灯套件
紫外线灯珠,395nm,385nm,365nm,3W各一个,总功率9W,散热片有些小,但由于是短时间工作,不考虑散热问题
波长长的灯珠,穿透能力强,波长短的灯珠,固化能力强,用三种不同波长的灯珠组合起来效果更好。
锂电池,电路板,元器件若干,外壳(3D打印)
使用:按一下按键,亮10秒左右自动熄灭。

原理图

电路板,sy7203是DFN封装,比较难焊接

射灯杯套件

外壳是3D打印的,带螺纹,直接拧在灯杯上

荧光材料被照射后的效果

网友:
楼主纯手搓紫外手电

DFN太难焊了

网友A:
立创免费打板不考虑一下吗?

网友B:
这个专业的,UV胶用来干什么呢?

网友:
给力!我也想整一个玩玩!

网友:
好灯珠是关键

网友:
这么小的贴片板自己蚀刻,楼主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创免费打板不考虑一下吗?

只做一个,不想浪费资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专业的,UV胶用来干什么呢?

固定线头,元器件等等,用紫外线照射几秒即可固化,非常方便

网友:
灯珠哪里买的~?

网友:
没啥用,功率太小,也没有透镜,另外只用365即可,385,395是为了降低成本而存在的

网友:
楼主,我想制作一个冬季紫外线不足,维生素D合成不足,人造紫外线照射你考虑过吗?

AI补充:人体合成维生素D主要是通过皮肤在阳光中的紫外线B(UVB)照射下完成的。紫外线根据波长可以分为UVA(320-400nm)、UVB(280-320nm)和UVC(100-280nm)。对于维生素D的合成,起主要作用的是UVB部分,特别是波长约为290-315nm的紫外线。
您提到的395nm、385nm以及365nm都属于UVA范围,而不是UVB。虽然UVA也可以穿透到皮肤较深层,但它对维生素D的生成贡献很小。因此,如果目的是为了促进体内维生素D的合成,那么这些特定波长的紫外线灯珠并不适合。
需要注意的是,直接使用人工紫外线光源来增加维生素D水平需要谨慎处理,因为过度暴露于紫外线可能会增加皮肤癌等健康风险。建议在专业医疗人员指导下进行,并且确保所使用的设备是为安全补充维生素D而专门设计的,通常这样的设备会包含适当比例的UVB成分。此外,维持适当的维生素D水平还可以通过食物摄取或服用维生素D补充剂来实现。

网友:
自己刻版,楼主能人。

网友:
PCB还自己玩真乃是高人!
嘉立创可以免费搞啦

网友:
UV弄个带底座好点吧

网友:
自己刻板子,是牛人啊

网友:
厉害,固化手电做的不孬

网友:
小制作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