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金科德电子定时器电阻烧了

楼主(2024-10-05):
买来好多年的定时器灯亮,但是不通电了,拆开看看,里面一个电阻明显烧了,以前还记得这电阻看色环算阻值,现在都忘的一干二净了,有大神知道这大概是多少欧的

网友:
没有用万用表测一下阻值试试吗?

网友:
浏览器在线色环电阻查看器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电源输入保险电阻,十几欧姆左右

网友:
电阻10欧以下

网友:
以前买过这个牌子的定时插座,放久了PCB上的铜箔居然自己腐蚀断了,板材和防潮做得比较差。

网友:
不用这个电阻估计也能工作

网友:
2w的绕线电阻,一般20欧左右,临时用直接短接

网友:
换个功率大点的电阻

网友:
电容是安规的好评

网友:
估计直通也行

网友:
临时用可以直接短接!

网友:
保险电阻,10欧的可以

网友:
我买的机械的,一直正常使用中。

网友:
会不会还有其他损坏

网友:
这拍摄的角度太刁钻----你说没拍吧,确实拍了;你说拍了吧,却看了个寂寞。实在无法看清,没法帮你。

网友:
应该是保险电阻,换成保险丝试试。

网友:
像是15欧姆

网友:
看着有点像是锈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