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v20A充电器芯片求助

楼主(2024-10-05):
闲着无聊,打开之前拆开的充电器,才想起来之前拆下来的芯片弄丢了,芯片是磨了印字的,有没大神能看出来是什么芯片呢?8脚的有三个,一个UTC3842D,一个utc358D

网友:
这芯片,大概率知道型号也没用,查不到资料,找个相同充电器,或者找别的充跑下线路是不是相同的代换下。电动车充电器,一般都是坏高压这边,低压部门很少坏

网友:
缺的那是定时芯片,通常是没字的,只能从同款旧板子拆

网友:
定时芯片,没有字,只能从同型号的机子上拆。

楼主:
感谢楼下几位的分享,手上只有这一个坏的充电器,没有能拆的了,只有丢了算了,拆开也是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