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打灯笼找旧?简单拆解探路蜂露营灯

楼主(2024-10-05):
其实需求都是想象出来的,难得去露营,更不用说在户外过夜了,体验不到那种生活仪式感。买这个存粹是因为想找找旧时的感觉,要说实话就是便宜,才十几块钱出头。

公模外观,大家都一样

Type-C充电口,带指示灯,充满变绿,看介绍就能知道带有充电管理电路

点上灯笼,用旋钮电位器可以调节亮度

底部盖子旋开,配了一颗18650电池。实测把亮度调低一点可以用四五个钟头。

商家有各种配置,买个最便宜的就好,其实就是电池容量不同(如上图)。不过要看清楚还有干电池款的,不要买错了反被商家套路

内部非常简单

电位器

电路板背面 光秃秃

最显眼的就是这颗充电IC

YX4056充电管理电路图

亮度调节电路精简到极致了,一颗丝印Y1三极管组成的简易电路,没有恒压恒流。

要说值不值,感觉确实找回来了一点,打着灯笼找东西,毕竟跟用手电体验不同嘛,值!

网友:
非常喜欢这种可拆卸电池的设计,好多类似外观的产品都是内置电池的。这款低亮有频闪吗?

网友:
能换电池好评,这个也就是应急用用。

网友:
亮度调节电路确实够简单的了。

网友:
使用可拆卸电池 后期维护起来还是方便。停电应急用这个灯还是很有情调的.....

网友A:
别看是极简的线性调光,实际比pwm要实用的多,至少没有频闪。小功率效率低一些没啥大问题,恒流不恒流的意义不是很大,单锂配3v以上vf的led就算用恒流方案,恒流区也很小,满电用一会就退出恒流了,亮度照样跟着电压往下降~

网友:
看见空那么多,就像塞满电池

网友:
设计简单也实用。

网友:
还是有人喜欢复古用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看是极简的线性调光,实际比pwm要实用的多,至少没有频闪。小功率效率低一些没啥大问题,恒流不恒流的意 ...

大师就是大师。。

网友:
这种灯就是一个外观,露营应该不会用这个吧,又占地方又脆弱还续航短

网友:
壳子大电池小,亮度也不高

网友:
真露营的不敢用这灯

网友:
这个露营风不知道怎么刮起来的

网友:
这电池能有1200算商家良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就是大师。。

看你的表情是对此有意见吗?如果有可以反驳我~

网友:
拆的不错,有电路图分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