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金士顿的U盘貌似不适合在车机上用

楼主(2024-10-05):
金士顿的U盘貌似不适合在车机上用,放了些音乐在U盘里,

听歌有滋滋滋声,然后就被写入保护了。具体是啥原因呢?是因为车辆电流原因?》

网友:
有些优盘的兼容性不好

网友:
频繁读写不行吧

网友A:
一般听歌可以弄个小些的U盘,量产成SL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听歌可以弄个小些的U盘,量产成SLC

片子不行也白搭,我试过,QLC量产成PSLC,也是放一段时间不用就坏

网友:
车上的用电环境比较恶劣

网友:
首先得确定车机的电压电流是不是符合标准的 金士顿虽然性能不咋地 但是稳定性没有那么差

网友:
可能电压波动太大。

网友:
我有个特别小的U盘,像鼠标接收头,挺耐用

网友:
换个U盘试一试。

网友:
车机上用8G就差不多了。太大的,文件太多的,半天读不出。

网友:
跟车机也有关系吧。不过U盘存储的文件一多就会启动慢。

网友:
哎   远离    是明知的选择

网友:
用真slc颗粒

网友:
看哪个品牌的车机吧

网友:
换个U盘试一试看看。

网友:
我放了2个都是4年多,差不多5年了,每天都用车,一点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