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解一个域外制作的石英钟表芯(仅限技术探讨)

楼主(2024-10-05):
这是从一个外观很老的长方形盒子上拆得的表芯,只因后面有个红色的波段开关引起我的好奇,带回拆解。

这是第一次见这种,之前见到的都是后盖也用来固定齿轮的

拆解外面塑料板有些费事,塑料柱末端都做了扩充,只能用尖刀破坏掉才拆下

上面还有个三极管,干啥的?

分针末端是铜的

给正负极加上1.5v电压,用示波器能测得正弦波形,说明还能正常工作

在组装过程中,一个齿轮碎掉了(右下角),为什么这个齿轮用的材质和别的不一样?有什么讲究吗?

==========
因为坏掉了,没法研究红色波段开关是干啥了,遗憾。

网友A:
就是不让你拆,好坏,齿轮断了吧。

网友:
红色开关是个停秒的, 用来精确到秒对时.

网友:
线圈绕的还挺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让你拆,好坏,齿轮断了吧。

是年久以后碎了,其它材质的没事。

网友:
英文什么意思

网友:
小日子制造的?

网友:
好的石英钟机芯应该是全铜的,只是很少见到。

网友:
现在都是低值消耗品了

网友:
这个石英钟机芯结构年头够老的还是小日的。

网友:
现在做什么东西都有好商品时代的影子,耐用不是好商品哦!

网友B:
应该还有一块整时报时模块,开关就是关闭报时音乐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有一块整时报时模块,开关就是关闭报时音乐声的

就是一个独立的表芯,也没有引出线之类的

网友:
开关是停秒,用于精确对时。齿轮断裂的话,可以尝试找其它机芯,拆件替换。

网友:
塑料件都老化了。线圈只要不断就有反应

网友:
尼龙的材质很好哈。但时间长了也会粉粉碎。

网友:
特殊材质的齿轮是计划报废的产物,到一定的时间就会变得酥脆易烂,现在很多厂家都有类似的设计

网友:
坏了一个,还没拆。。没时间。。谢谢分享

网友:
估计有30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