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机开机偶发音量变成零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10-05):
碰到一个奇葩的问题也没有找到类似的答案,所以来论坛问一下。
一台还没用两个月的创维电视机,出现间歇性的开机没有声音。
检查一看,居然是声音变成零了(遥控器没有问题,开机前没有将音量调为零),即便是电视机声音指定输出为外部音响(用同轴线转光纤线接到回音壁)(此时电视机的音量调节不能用),只能到声音设置切换到本机声音,再加大音量才有声音。
该问题应该和软件关系较大,遥控器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A:
电视机自身的音量调节-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电视机音亮减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自身的音量调节-是不是有问题?

没有吧,按键都是正常的,没有卡住的问题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电视机的按键漏电误触发。

网友B:
估计是电视机音量减的按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电视机音量减的按钮有问题

电视机只有一个开机键

网友:
有没外部干扰造成

网友:
刷固件试一下

楼主:
今天重置系统看看,如果还是不能解决,看来只能退货了。
PS。创维的售后真的太差了

网友:
我有一台LG电视机也会自己调音量,天气比较潮的时候经常就把音量干到100去了

网友:
有按键的话,拔下按键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