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支COAST的强光手电,顺手改成紫外灯用来固化绿油!!!

楼主(2024-10-06):
国庆没出去玩

在家里有空就拆个强光手电

顺便改成紫光灯,拿来做绿油固化,手上一直没有趁手的紫光灯

逛淘宝的时候突然发现一家店刚好3w的紫光灯珠包邮两块钱出头,配合红包差不多0元购,果断下手

手上好几把手电,选了一款就拿来改吧

这把COAST也是很早之前自己改的,应该原来是鱼眼灯珠,用的镍氢的,自己改成cree的,加了驱动改了反光杯等等等改成锂电的

平时多是放着,就拿来改紫光。

过程大家看图

筒身铝合金,氧化层很厚手感不错的,以前都是供出口的

logo

cree的灯珠,改的反光杯和镜面,还有发光圈

打散

AK47的驱动,应该最大档是1a左右,当时是中州电子买的?拿来配3w的紫光灯珠刚好

原来的cree灯珠,16mm基座

买来的紫外光灯珠,就两块钱包邮的东西卖家还是很细心,做好了各种标注

灯珠本体

拆旧灯珠

上紫光灯珠前清理好上好硅脂

换上紫光灯珠

拿个火机照一下,加了荧光粉的物件都显露无疑

上绿油试试

福禄克的101万用表,福禄克最入门的表,做工质感还是很好
买新的也要200多,我这个在小黄鱼收的,60包邮算捡个漏,卖家说电池漏液不开机
我回来收到拆开清理,拆了屏幕、蜂鸣器等就扔进超声波清洗机清洗
超声波清洗机清洗电池漏液很好,基本上人工清洗不到的地方例如过孔原件底这些都能清洗干净
清洗好后面不会有什么问题,反而人工用小刷子酒精洗,洗完过一段时间又会出问题

涂上绿油,很难摸平

紫外光灯照射

十几秒后就很硬了,基本都固化完毕了,收工

网友A:
我怀疑我买到假的绿油了,我也是手电筒改的UV灯,照十几分钟才能硬化

网友:
做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我买到假的绿油了,我也是手电筒改的UV灯,照十几分钟才能硬化

绿油一般不假啊

我买的这款绿油是全淘宝最便宜的

花了红包就不到2块钱到手

也很好用啊

是不是你uv灯有问题

波长对不对,这个绿油固化要用390-400的会比较好

网友:
这个不是可以固化无影胶

网友:
估计同是紫外光,强度和波长不同,导致的固化时间有较大的差别。

网友:
应该配个延长筒,可以用18650标准规格电池。

网友:
卖紫灯珠的厂家不错

网友:
楼主的绿油不错,390波长的紫外线灯十几秒就可以固化,我365波长的灯,这么厚的,2分钟都固化不完全

网友:
十几秒就很硬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我买到假的绿油了,我也是手电筒改的UV灯,照十几分钟才能硬化

我以前也买过,照了半个小时都固化的不好,联系卖家,卖家给退款了,后来买的鹿仙子的还不错,十几秒就固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我买到假的绿油了,我也是手电筒改的UV灯,照十几分钟才能硬化

十几分钟才硬

网友:
这个改得好,少花钱办大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买过,照了半个小时都固化的不好,联系卖家,卖家给退款了,后来买的鹿仙子的还不错,十几秒就固 ...

看来是买仙子才行

网友:
买到假货了,十几秒固化的多爽

网友:
紫光手电倒是有几个,看石头庸的。绿油没用过,算是 固化防水的 ?谢谢分享

网友:
还可以这么玩。好手艺。

网友:
是18500锂电池吧

网友:
固化对紫外线有要求吗?什么波长都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