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一个好用的不知名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4-10-06):
那天闲逛在网上发现一个自称是小扭矩,无刷的没有铭牌的电动螺丝刀,看参数不错,什么电子制动,小扭矩,然后无刷,100多元,想买来拆装电子设备用,因为螺丝的扭矩不能太大,所以就买来了,样子还行,小扭矩也不错,1挡拆电脑类的扭矩刚刚好,这下不怕螺丝打花也能提高效率,可是自己正在观察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个窗口里面的火花,碳刷的火花,立即联系商家,商家说介绍的商品参数写错了云云,结果就是不是无刷,没有电子制动,怎么办,看在用着很好用的份上,不退了,商家给退了15元。在使用过程中真的很好用,电机的声音跟无刷特别像,很尖锐。整体不错,手感也行,要是无刷就完美了,凑合用吧。

网友:
这个价都可以买无刷了。。。

网友:
这个价格也不便宜了

网友A:
100多元买这个,还是有刷的?退了吧,相同规格的只要10几块,你拆开看看是不是塑料齿轮箱

网友:
不拆开看看,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多元买这个,还是有刷的?退了吧,相同规格的只要10几块,你拆开看看是不是塑料齿轮箱 ...

十几块能买到21档扭力调节的螺丝刀?求链接

网友:
我无刷电钻也才几十块而已啊,这种电动螺丝刀有刷的也就十块钱左右了

网友:
还是退了吧,这就是套路,什么发错,就是故意的,就是让你们高价买然后,装傻,不找的人就赚,找过来退一点,实际都是大赚了

网友:
都是局部图,能不能给个全貌?

网友:
超过二十元就上当了

网友:
大几十不如买个同顶的。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了。
小扭力电动螺丝刀,很少找到2档高低速的,一般的二三十块的都是200转速的  也没有快拆头。
这个我也买了,市场上暂时还没有比他便宜的高低速两档带快拆头的电动螺丝刀

网友:
这个我用很久了,还行,不过就是价格太高了,都能买无刷电钻了,但是那个重,只是单纯拧螺丝还是这个轻巧

网友:
价格确实高了,不过自己喜欢就行

网友:
有几个都是有刷的,平时用得少

网友:
真是划不来!前两天有坛友仅花3~40元买到了无刷的,楼主没看到吗?

网友:
首先,这种电动螺丝刀根本就没必要有无刷的,无刷只是画蛇加足而已,其次这种螺丝刀100多块肯定是诈骗,30~40块钱就已经是市场价了。

网友:
超过50就是贵了

网友:
这是一节锂电池的吧,无刷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