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罩极电机

楼主(2024-10-06):
旧设备上拆下来个电机,一开始还奇怪怎么没看到电容,仔细一看原来是罩极式电机。

体积很大的;

第一次见到这种罩极电机,体积这么大功率这么小吗?不应该是三十多瓦吗?

轴端有内丝,装扇页通风用的;

拆开看看,线圈好少;

轴套的;

两端都是轴套;

线圈有点变色了;

奇怪线圈是怎么绕的,仔细观察发现铁芯是由内外两部分结合的。

这拆归拆了,可是有什么用途呢?

网友:
扔垃圾桶呀,还能怎么样

网友:
外壳还是铸铝的,颜色看起来也还行。比高强度航空旅还是要差点

网友:
当然还是做电扇啊

网友:
罩极异步电机铭牌上写的清清楚楚

网友:
外壳够敦实的

网友:
这电机挺漂亮,外观很少见。

网友:
外壳做的真好真结实

网友:
这么大个才3W多省点

网友:
比电风扇省电多了

网友:
罩极式电机效率很低,还是直流无刷电机效率高省电。

网友:
我觉得还可以

网友A:
有个罩极式电机风扇,启动无力,转的很慢,几分钟后就正常了,拆开加了黄油情况好了一点,还是启动困难。有知道如何解决的坛友吗

网友:
留下壳子改直流无刷

网友:
只要是铜包铜 再少也能有用处

网友:
效率不高,还是无刷的好玩

网友:
古老的电机

网友:
外壳是铝合金的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罩极式电机风扇,启动无力,转的很慢,几分钟后就正常了,拆开加了黄油情况好了一点,还是启动困难。有 ...

你加黄油不黏住才怪呢!

网友:
我见过的罩极电机是冰柜上散热的,其他地方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