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垃圾充电线typec拆解

楼主(2024-10-06):
垃圾充电线,价格普遍5元以下标称6A大电流充电

看着线很粗,剪断以为是铜线大大良心,打火机一烧漏出白底,铜包铝才是真身,这种线电阻大,压降大,充电慢,垃圾桶不再见

品胜的线不到10元一根,测试充电压降正常,和手机原厂线压降相当,用了红包4元一根,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屏蔽层都没有!

网友A:
连数据线都缩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数据线都缩水了。。。

你需要便宜的,它就给你生产便宜的。

网友:
实际是1A的充电线,还是有用的,用于限制充电电流。我都买了好几根,用于充带快充的充电宝和 一款2.5A充电的USB风扇,慢慢充不伤电池。。

网友:
各有所需,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不敢买便宜的劣质线怕冲电短路损坏手机。

网友:
也不是不能用

网友:
卖的总比你买的精

网友:
自己买头买线做

网友:
这个ishi可以的!!!

楼主:
品胜的线看着很细,但是压降小,充电快,大概率是真铜芯,还带质保15个月。
所以说买东西不能看外表,真芯实料才靠谱

网友:
这么较真一分钱一分货价格便宜要什么自行车,看重质量就该上原装线还要兼顾价格的话上工包的也就十元一根

网友:
便宜的充电线买的人还挺多。

网友:
现在铜包铝连数据线也用上了

网友:
要买品牌、正品,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
价格便宜的用电设备及电器大都铝材制做的较多,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