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菱电机空调导风板合不上

楼主(2024-10-06):
三菱电机老定频空调,导风板只能在上部小范围上下开合,关机时上翻到最高。
没有卡东西,因为有几次关机时转到了最下面,就是转太过了,不能与面板齐平。
按网上说法,按住它几秒不动再放开,也不行。电机力道挺大的。
拆下导风板换个角度装上也老样子。请问下这怎么解决?

谢谢。

补充内容 (2025-8-26 13:18):
己解火。当时试机时放地上试的,挂到墙上后正常了。

网友A:
错位了,居然是硬连接机构?
无图无真相啊。。。电机的复位机构限位装置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位了,居然是硬连接机构?
无图无真相啊。。。电机的复位机构限位装置有问题了? ...

拆开看了,就个电机,里面几个齿轮,没看到限位装置

网友:
这不是什么复杂的结构吧,先搞清楚再说。
放心,设计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得先搞清楚原理,再才能查到问题。

网友:
安装到位,  电机会自动复位一次.   1.  检查导风板安装是否正确.  2. 更换电机,   这个是4相8拍的步进电机,  上门有减速齿轮箱.   蛮力会搞坏齿轮箱.   网上一半都是瞎扯, 不靠谱.

楼主:
感谢2位。
减速齿轮箱好的,就是现在关机下翻到最下面,到底了。上下扫风时只能上半段范围内动,不能向下扫到底。
看结构是很简单,都拆开看了。
能翻到最上 最下,电机应该是好的,齿轮也应该没问题。就是搞不明白怎么上下扫风时只能上半段范围内动,不能向下扫到底。
不知主板有问题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2位。
减速齿轮箱好的,就是现在关机下翻到最下面,到底了。上下扫风时只能上半段范围内动,不能向下扫 ...

有些遥控器带扫风角度调节的,看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B:
有些插件卡子没有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遥控器带扫风角度调节的,看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

是用遥控器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插件卡子没有到位

插销卡好了。导风板开关没到位会报88代码。

网友:
拆开以后重新按顺序安装到位,就可以解决。

楼主:
感谢各位。
有空再拆开来看看。
感觉是电机没复位的样子,但断电也断过了。安装上没问题的,叶片上有安装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