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1998年产八达DC-211AK功放拆修

楼主(2024-10-06):
这个型号,很多人都知道的,八达很出名的机器之一

故障现象是一边声音很小,有时候没有声音
对于这种秒杀的活,有手就会
来欣赏一下上个世纪末的设计,这设计放到现在还很能打,这设计不过时,越简单的设计越经典,比如金色,白色,黑色
这玩意在上世纪90年代售价高达1999元,不简单,不是一般人舍得买的,非烧友就是土豪
先看外观,和八达珍珠10a放到一起,更苗条一些,两者各有特色,设计语言差不多,能看到传承的影子

这面板铝的,其它是铁,土豪金呀,铝板电镀还是怎样的工艺不懂,26年还没脱落

来看背面,简单整洁,输入输出分开,离得好远,输出只有一组,比珍珠10少一组,感觉够了,没切换多一组没意义

标签参数及输入接口

输出接口及生产日期

音量及音源选择,铜做的,非常重,中间有螺丝,需要退了螺丝才能拉出来,不像其它国产一拉就出来了

面板,铝的,应该是阳极氧化之类的工艺,摔到地上,有点心痛

来看内部
一眼,就看到那两头R牛,一大一小,舍得下料了,至少这设计放到现在,也少有厂家愿意这样做,漂亮的,立起来的板子,漂亮,非常漂亮

这两头牛,也漂亮,前后分开的设计,好,教科书式的设计,八达音响巅峰之作

这根信号切换,是机械的,之后左右声道对称设计

居然忘记最重要的事,就是忘记拍管子型号了,我估计是三肯或者东芝的,没有其它的了,绝对没有其它的

主滤波电容,来自我国日本省,应该是63v10000uf,共4只,左右声道分开,正负电压各一只电容

开关小板及上面的提示,良心商家

这路应该是小信号放大的,前级滤波电容,来自我国日本省

蓝壳电容全部来自佛山日明RM电容,八达也是佛山的,我怀疑他们老板经常一起喝酒,要不然就是有什么亲戚关系

这次动手的位置平衡100k电位器,主音量居然是我国日本省的ALPS电位器
平衡原装不见了,这个也是换过的,国产有点不耐用,但是价格便宜,日本是十几倍的价格,但是我愿意花这个钱,只是ALPS假货多

新的有,但是想着找个旧的算了,也许旧的比新的耐用,感觉到悲哀,十几亿的大国,没有可以相信的国产电位器,我们的产品,除了价格,质量也要做上去才行呀,开关,电位器这些,为了寿命及可靠只能用日本或者台产

测试中,转动电位器安静没有杂音

DC-211AK,对于珍珠10a,两者表现出来的音色有所不同,211ak表现要温暖一些,人声情感丰富,中频突出甜美,人声靠前,乐器靠后一点,但是它声音表现又是对的,也不是失真。
珍珠10a冷艳、直白,像是秀技术或者参数的产品,音色像索尼那种冷,但是解析力够好,音染少,干净。对于乐器表现明显更好些,定位更准,动态也不错,层次分明,人声明显年轻,属于那种妖艳又耐听的风格,如果让我二选一,会选择哪个?
不不不,我全要,小孩才选择。
以上只是个人主观感受,不能参考

网友:
音量电位器我的也修改 一声道接触不良

网友:
印象中八达用的的东芝管C5200/A1943较多,那个年代舍得用料,前级音调、等响度都有,音质也是特别好

网友:
看得出来,不但会修还是发烧友。现在有手机,发烧的少了

网友:
当年向往了很久的神机

网友:
看来楼主是音响发烧玩家及维修行家。

网友:
当年只要谁家里有这玩意再配上自做的惠威书架箱,那就相当于是顶级型的

网友:
外壳厚实 声音好听

网友:
98年国内的音响就用日货了
牛可以做好,为什么电位器就做不好呢,音响电位器用量那么多基本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电位器旋转沙拉沙拉声音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当年只能在杂志封皮或彩页上欣赏的货,现在看做工也是不赖的,俺这木耳,还是数字功放吧!至少轻巧省电占这两方面吧!

网友:
羡慕,前订了《无线电》杂志,只能在它的封面和彩页上欣赏。LZ 是维修行家,还是一个发烧玩家。

网友:
当年的高级货

网友:
内部很漂亮的

网友:
98年就有这么好的国产货,记得跟一兄弟天天逛音响市场,我是不懂也买不起

网友:
家里也有一台211AK,应该是199几年买的,当时原来推自制、用惠威sk6.5做的低音霸主。已经10几年没开过机了

网友:
国产电位器,几个月基本会出喳喳声

网友:
电位器这玩意,销量低,特别涉及到高端音响这东西,用量更少,国内厂家没有愿意重金搞研究生产的,日本的电子产品过去几十年称霸全球,销量好价格上的去,所以配套的电子配件自然有厂家愿意下功夫生产质量好的。这东西放到现在的中国,应该不是什么高技术含量的玩意,这就是一个是不是有利可图的问题。

网友:
98 99年是分水岭,主要是发烧的内容太多了,单纯玩音响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