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维修计量版WiFi插座:SWE F2s501-GB

楼主(2024-10-06):
以为要切割打开,原来撬开也不难

pdd搞的,20块。按开机灯一闪就灭了,还在保修期,想想问题应该不大自己修修看

测量压敏电阻100欧,更换就可以。作业空间小,难度在焊接

板子背面也什么东西就不拍了

计量挺准确,10月4日坏的
谢谢观看,祝各位国庆节快乐!

网友A:
是阻容降压的吗

网友B:
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
这个够简单的就这么点零件

网友:
做工一般般

网友:
用的esp8266模块信号弱点,整体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阻容降压的吗

非隔离单电感buck降压,非阻容

网友:
4天可挂了,指定退款不退货

网友:
的确不好更换,有的直接剪换

网友:
有wifi模块?

网友:
做工还可,至少不是纸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这么容易坏吗

质量挺好,被逆变器搞坏的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直接退款不退货申请好了

网友:
按说这压敏电阻是在保险丝后面,跨接在零火线之间,过压之后导通来熔断保险,保护后面的电路。就压敏坏而保险完好?

网友:
这个不错,准备买个来计算下功耗

网友(2024-11-09):
体积够紧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