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天骑行真是难,手机屏幕会失灵,怎么办?

楼主(2024-10-06):
手机屏幕失灵后,导航操作不了,

啥也干不了,真是太难了

下雨天骑车,怎么保证手机可以正常使用呢?

网友A:
下雨天骑个毛的车,骑车用个毛的导航..

二○二四年十月六日

网友:
下雨天我在电梯里看到送外卖的好像用了一种支持触摸的防水袋。

网友:
我来揣测一下,下雨天骑手,怎么保证手机可以正常使用呢?

网友:
用蓝牙耳机听啊

网友:
4个选择项:
1、买个手机防水袋;
2、使用蓝牙耳机听语音导航;
3、打的;
4、自己开车。

网友:
手机防水袋

网友:
游泳手机防水袋

网友:
送外卖的有专用保护套

网友:
叫代驾,要那种带司机的代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雨天骑个毛的车,骑车用个毛的导航..

在陌生地方骑车,没导航寸步难行的

网友:
用码表,这也是手机不是代替的原因之一。

楼主:
防水袋套着,还是会失灵啊

网友B:
用防水袋,或是买差不多尺寸的自封口袋子

网友:
路线都不熟,下雨天骑个车,你这安全意识真行

网友C:
骑车就不要看屏幕导航了,带单侧蓝牙耳机听导航指示就行了。或者买九号自带多媒体仪表的电动车,用手机的导航投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防水袋,或是买差不多尺寸的自封口袋子

自封袋盖住后,怎么一边充电,一边骑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骑车就不要看屏幕导航了,带单侧蓝牙耳机听导航指示就行了。或者买九号自带多媒体仪表的电动车,用 ...

手机投屏到电瓶车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投屏到电瓶车么?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keaePE65/
这款车有,就是价格超贵。

网友:
越说越玄了,本人的实际使用经验。
我记得我说过,18年我骑行秦岭,其中有一条,从阆中到广元。
从出门直到最后住店,大部分时候是中到大雨,一直也用手机导航,
到地方,毛事没有。
出门之前,去网上查了一下,专门买了一个XX品牌的小骑行包,放三脚架上面的那种,
它直接就说清楚了使用方法,可以使用手机,只需要把手机调整到手套模式就行了。
这包我就用了这次长途骑行,现在放家里吃灰,平时基本上也不用。
防水绝对没问题,唯一的问题是发热和水雾,我也是一边骑行一边充电,大概骑行了近12个小时吧。

你不难什么都坐家里想,你真的出几趟远门,你啥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