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个被4S店收割的凌派车降温风扇电机(MITSUBA T5511)

楼主(2024-10-06):
十一假期回家当天早上,想着要跑长途,为安全起见,去4S店做下车况检查,结果发现发动机冷却液降温风扇异常,要经拍打才能正常运转;
已预估到是电机碳刷问题,可以自己动手解决,但只隔几小时就要动身远行,问题虽小,但拆装工作量有点大,如是考虑还是让4S店第一时间解决:换他们说的原装电机,电机¥496,工费¥180;合着近680元一个风扇电机……

假期结束回来,拆了旧电机看看

后盖4处小卡扣,可以轻松开壳

揭开后盖就是碳刷架

拿掉碳刷架立马发现电机故障点:有2个碳刷被卡住无法自由推进

取出电机转子,就是个大版的玩具电机

话说:吃一蛰长一智,但不知道多少年后才能再遇见一次这样的小故障;不过以后再不能临时抱佛脚了,车况检查必须得在用车前一段时间去做,免得又遇小问题被别人收割

楼主:
这是他们换的电机包装盒,也不知道到底属不属于原厂件

网友:
不堵车是没事的,就是堵车才会出问题。我花冠当时换了个雷凌的,490多材料,只是我是让相熟的修车店给我去4s拿的,更换费用就收了50.

网友:
没有办法,着急使用只能付出金钱的代价了

网友:
一个电机一台空调钱没了

网友:
还是有碳刷的!!

网友:
老想着让4S店喝西北风。

网友:
风扇是不是通用的,我看好几个拆的风扇都一样呢

网友:
该换了,换向器磨损了

网友A:
即使你当时能拆,买碳刷你当天是搞不到的,淘宝回来至少3天了!不光有技术还得有时间让你慢慢搞才行

网友:
4s靠着信息差吃了多少年红利了,不符合发现的都让他消失吧

网友:
一般都是碳刷的问题,这个找个专修店就可以搞定

网友B:
你这车跑了多少公里了?

网友C:
半年已经见到四个维修本田这个风扇的看标签是原装的,但是我觉得副厂的可能更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半年已经见到四个维修本田这个风扇的看标签是原装的,但是我觉得副厂的可能更耐用 ...

我也是看到好几个帖子关于电机碳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你当时能拆,买碳刷你当天是搞不到的,淘宝回来至少3天了!不光有技术还得有时间让你慢慢搞才行 ...

这个碳刷还很长,只是被滑槽卡住,伸缩不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车跑了多少公里了?

还不长,才6万,时间8年

网友:
碳刷拆出来用细砂纸把4个棱角都打磨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 这电机是真贵

网友:
6万公里出现这样问题,车厂有点不靠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