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一只松下筒灯,附电路图

楼主(2024-10-06):
拆个松下筒灯,看看为什么卖的贵

外观

从这里拆开

拧开这两个螺丝

简易图纸,这是一个线性恒流电路,定制LED灯珠,单颗导通电压,测量了一下在48伏左右,发热控制的很好,所以寿命较长。

网友A:
做工扎实,牌子货。

网友:
看不出来有多好,贵可能是灯珠显色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扎实,牌子货。

这能算做工扎实?只能说一般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1个灯珠1W,电流这么小吗

网友B:
这是怎么计算的公式?还是写错了除号?

网友:
可能贵在灯珠+品牌

网友:
灯珠电压这么高么?

网友:
卖的是牌子,贵是有点道理的

网友:
它没有电压、电流,色温等参数的?

网友:
这类产品也算扎实吧,至少使用可靠用料也中规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怎么计算的公式?还是写错了除号?

取样电阻 2只82并联,实测工作电流 40毫安,拆了一只电阻  电流20毫安

网友:
品牌产品贵有贵的道理,首先应该质量保证耐用,

网友:
品牌有品控 确实要好一些

网友:
就是那颗崩了的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怎么感觉都差不多,是不是套牌的

网友:
这做工,感觉像网上1.9包邮那种,但是看线又不像是假的

网友:
这种使用线性恒流电路的,应该是低端货,价格应该会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