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求一键黑屏,关触摸,但手机仍在运行app

楼主(2024-10-06):
求一键黑屏,关触摸,但手机仍在运行app。
红米手机
油管不能黑屏关触摸 听声音。

网友:
红米自带一键锁屏app挂上锁就能后台运行

网友:
意思就是说 关闭手机屏幕 但让系统认为屏幕还开着 继续正常运行已打开的软件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keScreen 1.7.1
http://xmrom.kmdns.net:5244/d/1/%E5%88%B7%E6%9C%BA/%E6%A8%A1%E5%9D%97/XP%E6%A8%A1%E ...

谢谢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