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着用着就烧了

楼主(2024-10-06):
今天在用自制的电源调试一个振荡电路,电流不大,大概20mA,突然没电了。
这个电源,当时的资料还留着:制作0.02~15V,0.02~2A稳压稳流实验用电源|创意DIY -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紧接着听见电源里面发出噼噼叭叭的声音,一股青烟冒了出来,屋里充斥着烧焦的味道。
立刻断电,拆开电源检查,发现用作桥式整流的4只二极管炸了2只,还有一只没炸但也烧毁了。

拆下整流板,底下也是高温的痕迹

二极管的残骸,因为高温,有一个引脚都烧熔脱焊了

掉下来的引脚和管芯,捡起来装回去看看能不能用

检查电源其他元件似乎没有损坏,莫名其妙的整流桥就烧了,
工作电流也不大,不会是超负荷引起烧毁,
算了,定性为未知原因烧损吧。

网友:
铁盒子怕短路吧

网友:
这么大电流,短路了吧

网友:
看了楼主做电源那个帖,好多年前的了,厉害!

网友:
指定是某处短路了,

网友:
为什么这个二极管立着呢?

网友:
老化了,性能不良。

网友:
这种烧毁一般见不到,二极管自己脱壳,肯定热得受不了

网友:
二极管要这样完整拆解着实不易

网友:
没尖峰脉冲吸收电容啊,估计电网不干净或者电源开关接触不良,被尖峰电压击穿了。然后短路发热

网友:
这得多大的电流,二极管炸的好销魂

网友:
烧掉了啊  严重

网友:
这样烧不常见

网友:
可以换新的了,不是坏事

网友:
查一下整流桥后面是不是有短路吧,不通过大电流的话,这二极管应该不能炸成这样。

网友:
烧成这样不多见

网友:
二级管烧成这种情况少见,其它元件无损坏,不好查原因。

网友:
大电流烧毁,考虑短时间短路

这也是常见的电源保护措施

网友:
整流管自己短路了?居然没祸及其他元件。

网友:
短路了吧,壳子有没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