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晨洲岛网络寻线仪,型号VC-806B

楼主(2024-10-06):
书从何起,废话少说,说是一而再,再而三,我说还是中国电信,还是熟悉的地点,熟悉的配方,不知他们为咋要扔,我也就那么一捡,其他不懂,为拆而拆,无聊手痒蹭一帖。有请主角,四四方方,红中有黑,长短各一。

另一面

先拆这个长的,接受器,下4螺丝,开壳一览。

用于对线的小板,芝麻绿豆

主板,2片LM386,运放还是音频功率放大??侧边LED灯开关,和3.5耳机口

背面,可调电阻应该是用于调节音量的

接下来拆发射器部分,同样下4螺丝,开壳一览。

一片无型号MCU,一片7550-1三端稳压,一大片3极管

另一面,一片CD4017计数器脉冲分配

有块电池没电了,

没电就拆,

什么拆什么装回去,无2电池,分开上电,感觉好像没咋毛病,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
低端的寻线仪

网友:
线多,寻线好工具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寻线器,整体做工有点粗糙。

网友:
别见笑,我的也是这种寻线,虽然做工粗糙很是低端,但这就是个工具,一般场景里应用很方便,不用像从前那样,前后里外的跑,甚至和同事用对讲机加网线检测仪进行查找。这个就方便很多了,一个人就能方便找寻线路。而且做为工具来说好用不贵。

网友:
感谢分享
原来亮灯的小板是单独的啊

网友A:
那个大旋钮一般不是都用来调整灵敏度的吗?这个居然是调解照明亮度的?太坑了!

网友:
找线的好工具。。。。

网友:
做工一般比较费电2

网友:
看着这个牌子的做工一般啊,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大旋钮一般不是都用来调整灵敏度的吗?这个居然是调解照明亮度的?太坑了! ...

非常正解,不是调节亮度的

网友:
熟悉的地点,熟悉的配方,捡到的不一样的东西。

网友:
这个又是有用

网友:
便宜的都差不多是这样的

网友:
整体做工有点粗糙。

网友B:
实用性不错   多少钱买的

网友:
寻线仪只用来检测网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用性不错   多少钱买的

读题要仔细,电信营业厅的垃圾箱里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