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tf卡奇怪现象之可正常读取无法格式化

楼主(2024-10-06):
一张很老的TF卡,原来装在一台三星手机上,现在想用作其他用途,然后想格式化格式化不了,但它上面的文件正常读取可以拷贝出来,想用在监控摄像头上,但摄像头无法使用,提示没有格式化点格式化,没有没有作用,然后放在电脑上用那个慢速格式化也格式化不了,非常奇怪,想问一下大家有什么建议

楼主:
出错 用了diskgenius

网友:
快报废了。让你有机会把里面的数据备份出来。

网友:
废了,我都有几个这样了,无解,买新卡

网友:
遇到过好几张都是360小水滴摄像头格过的TF卡,拿出来后就是死活不能格式化,据说被加密了。同样也用DISKGENIUS格式化不了

网友:
或许可以找个U盘板,将卡上的某些点连接上去,当个U盘用。

网友:
一出故障就快备份,准备换卡

网友:
卡一坏都无解,找大神你请不起

网友:
废了无解,我有不下5张这样的卡了,摄像头上用的和行车记录仪上用的。

网友:
我一个卡存文件正常用,就是不能格

网友:
有台H8摄像头返修,拆了张64G卡没寄,拿出来的时候好好的,等头回来装进去提示错误,无法初始化。
后面的现象跟你这一毛一样,能读不能写。扔废料盒子了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卡,无解

网友:
这就是寿命到了,主控锁数据让你保数据了。卡不值钱,数据无价。

网友:
手上有个朗科的,也这毛病,后来就不用国产品牌的TF卡了,只用正经的三星 SANDISK和莱克沙

网友:
写寿命没了,或是备用块用完了,就设定只读,保证已存的数据完整。

反正也不值钱,换吧。

网友:
TF卡一段时间后基本都是这

网友:
俺记得好像是emmc也有类似的设计,就是在寿命要到期的时候自动进入写保护模式,遇到这个模式就知道赶紧备份资料。

网友:
这不知道吗?卡报废了,留了给你读数据的机会。

网友:
应该是寿命到了,金士顿正品应该是可以售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