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厨房烟道返味修复

楼主(2024-10-06):
精装修的房子住了几年,厨房一直返味,把止逆阀换了,还是不行。偶然一次去楼顶,发现烟道上居然没有风帽,风大时就会倒灌入烟道。。。。
于是和物业反应了几次,一直没有下文。正好今天大风,去厨房时发现吊顶的缝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于是意识到可能是烟道有漏洞。

看到这条图片中间那条黑色的缝隙了吗,比手指还要宽,手放上去风很大

另一侧的烟道也是,我真想问候承建商祖宗十八代。。。。。

去地下室找找别人不要的水泥,结果只找到一小袋腻子粉,用这个肯定没有水泥好,先将就用用看

现在再也没有风声了,等到晚餐时看看还有没有返味吧。

网友A:
烟道上居然没有风炮,风炮是什么神器?

网友:
楼主比建筑商还要厉害。

网友B:
烟道顶部敞开不是常态么,起码我见到的都是上面一个水泥板挡水,再没有其他装置。

网友:
应该是风帽,

网友:
对 应该叫风帽

网友:
现在的房子烟管顶部有个抽风机,按照道理会在晚上做饭时段开启。
但在最下面一层的房子仍然有烟味,电梯间也是味道。
刷防水漆可解,烟管很厚,也架不住暴力施工,打穿烟管很常见。一栋楼下来都是漏气的。

网友:
腻子时间长了会再次开缝用结构胶试试

网友C:
没有风帽不要紧,找两块砖顺风方向搭成人字形固定也成。

网友:
这里干燥,用腻子粉没问题

网友D:
烟道不是往上抽气吗?我家的小高层,没开烟机,能感受到往里有抽气。

网友E:
这个是风帽,好多装修时野蛮干活,把风道搞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烟道上居然没有风炮,风炮是什么神器?

打错了,是风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烟道顶部敞开不是常态么,起码我见到的都是上面一个水泥板挡水,再没有其他装置。 ...

没有风帽,风会倒灌进烟道,我们这里楼顶一般都有风帽,可以加速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风帽不要紧,找两块砖顺风方向搭成人字形固定也成。

不行的,烟道很大的,砖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烟道不是往上抽气吗?我家的小高层,没开烟机,能感受到往里有抽气。

你去楼顶看看肯定有风帽,没有风帽,只能自然排,但是大风时会倒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风帽,好多装修时野蛮干活,把风道搞漏气

这个应该是根本就是没砌好,裂开的不可能这么大的缝隙,也不可以这么直

网友F:
发泡胶会不会好一些,外面再摸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泡胶会不会好一些,外面再摸腻子

可惜家里没有,有机会再修一下

网友:
我们老碧的,油烟都从电箱里漏出来,要问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