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华秋商城反薅我毛 21元艾瑞泽电烙铁拆解

楼主(2024-10-06):
以前华秋搞活动送券,华秋烙铁和华秋焊锡能免费薅,那时候薅了很多次。囤了一堆烙铁和焊锡。

这次突然又想起来,于是再去薅一次,但是9.9元烙铁和9.9元焊锡不能同一单下,
然后找了一个21元的得力电烙铁再加上一卷9.9元焊锡,七七八八之后再用20元优惠卷。
最后实际花了11元钱。到货看到华秋盒子很不错,结果里面是几样垃圾。
问了客服,结果客服只看消息也不理。这没平台保障,也只能这样了。
烙铁不是得力的,一个没听过的牌子。里面很简单,和以前薅过1元5样的电烙铁一样的内部。

艾瑞泽 是什么大厂?

全是铁的,都能磁吸。

网友:
明明是艾瑞泽,厂家为何说是得力?

网友A:
这种仿936的头子买不到好用的,准备加入t12行列了。

网友:
它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仿936的头子买不到好用的,准备加入t12行列了。

早入早享受

网友:
这种焊锡,跟我之前在论坛里刷单商家送的估计一样,能用,但不好用。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可以的啊

网友:
花了10元钱,为什么说反薅21元?

网友:
明明只是花了10元钱了,又变成21元了

网友:
还是T12质量好些

网友:
花了10元没买到理想中的21元产品被翻录

网友:
调功电烙铁,坛子当年安利过的,红包后块多两三块一个……

网友:
类似调温的在TB薅了不少

网友:
看着梃不错的可以调温,还有焊锡10元钱值了。

网友:
占小便宜吃大亏,看再贪便宜不?

网友:
既然大家都觉得好,那大家伙也买一套试试啊,用了就知道好坏。

网友:
艾瑞泽在淘宝有店铺,就是各种工具都做的一个杂货铺,东西一般般吧,比较便宜就是了。都说华秋的焊锡不错,一直没薅过

网友:
烙铁很一般,性价比还行。t12比这个好使

网友:
这个烙铁不行还是换类T12吧,这种的温控就是闹着玩

网友:
这个焊锡很不错的,这种调温的配个好头子还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