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得一微主控量产成功 但健康度为0 解决方法

楼主(2024-10-06):
得一微主控量产成功 但健康度为 0 解决方法

量产成功后,健康度为0!
直接改(盘名称)即可解决问题
想简单粗暴就改为(SSD)

不要问为什么,想知道就打赏一下

网友:
检查焊接问题?助焊膏短路?

网友:
谢谢分享 …… SSD名称还能影响其健康度?不解

网友:
确实很让人难以理解啊

网友:
这样也行吗?厉害。

网友:
哈哈,还有这种事

楼主:
觉得(盘名称)不可能影响健康度的可以看过来!

这是健康度为0的盘,下面我就改一下(盘名称)
看看健康度就100%了

还是那一句不要问为什么,想知道就打赏一下

网友:
改名大法,很牛!

网友:
这又是量产工具什么bug?真是bug年年有,次次新花样

网友:
我有一块改天试试

网友:
用的哪个量产工具,能分享给我不?

网友(2025-02-11):
我可以确定,改名是无效的,楼主能够成功,应该是其他原因或者是bug。因为我的也是得一微的,第一次量产就改名了,无效,不影响健康度的

网友(2025-04-22):
牛逼啊,亲测有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觉得(盘名称)不可能影响健康度的可以看过来!

你再改回原来 的名,看看,问题还出现吗?

网友:
这是你用的量产工具有BUG,换一个更新固件版本的量产工具,即可完美解决!

网友(2025-07-18):
这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