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BBC GOERZ进口三相相序测试表拆解

楼主(2024-10-06):
转盘指针顺时针旋转,L1(A)、L2(B)、L3(C)相序正确;
转盘指针逆时针旋转,相序错误。

网友:
原来是感应式三相异步电动机

网友:
只能表示相序正确。不能合相吧?

网友:
这个确实不常见,用的铜线圈的话成本有点高

网友:
BBC是个啥牌子

网友:
第一次见,三个大线圈组装成的。

网友:
头一次见到这三相相序测试表。

网友:
竟然这么简单啊,我以为有电板电路呢

网友:
里面原来是如此。

网友:
这几个柱子不错

网友:
板子看着挺简单的样子,简洁啊

网友:
头次见到看转向判断相序,盘式异步电机感应。

楼主:
国产类似产品也有的,如上海康海TG-3B.

网友:
这么简单,看来自己做个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