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强迫症犯了,M12电池选择哪个电芯好

楼主(2024-10-06):
70拍了个M12电池的2462回来看了一下机器就没上过电,原机润滑脂,碳刷0磨损
奈何手上没有M12电池于是43咬牙买了两套m12电池壳套件
目前手上找到两套最好的拆机电池不知选哪套电池好如图蓝色电芯内阻14毫欧左右2000mah72wh红色电芯内阻25毫欧左右2000mah74wh,我也不认识电芯品牌,大佬们帮长长眼。。还一有一组废品站收的,大友三星5Ah电芯好的没舍得拆

网友A:
拆、拆、、拆
看看二手的,是如何没上过电,原机润滑脂,碳刷0磨损?的。

网友:
选蓝色内阻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拆、、拆
看看二手的,是如何没上过电,原机润滑脂,碳刷0磨损?的。 ...

用过有刷电机都知道,一旦上过电转子上的换向器上都会有一层黑色碳粉粘在上面,这个还是黄铜色没有任何旋转印记。其次,这个碳刷头还是锯齿形状。第三,齿轮箱,的润滑脂还是纯透明色,没有一点污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拆、、拆
看看二手的,是如何没上过电,原机润滑脂,碳刷0磨损?的。 ...

还有一个打击块上的润滑脂要是用过都会变黑,和甩的到处都是,这个润滑脂还是透明的,没有甩开,不过这机器主控板,估计是坏的。通电没反应,等组装起电池在试试看。这估计就是二手机器,却没上过电的原因,不过搜了一下原装主控板88最便宜的58最近刚好找到一款博士的有刷电钻主控板25,大小感觉合适,等电池好了给移植过来

楼主:
没人认识这是什么牌子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打击块上的润滑脂要是用过都会变黑,和甩的到处都是,这个润滑脂还是透明的,没有甩开,不过这机 ...

有刷机的主控很简单,自己手搓也能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