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行吊扇配套用的电容调速器

楼主(2024-10-06):
2024年10月6日

现在流行的吊扇调速器一般是电容调速器,原理早就在书本上看到了,对于实物没拆过,假期没事就研究一下吧,或许我遇到的是山寨仿货,塑料材质不好

不同的扇叶里面的电容容量不一样

这是其中一个

旋转旋钮,里面的半圆型的金属片就短接不同的触电,下图中的钢球是弹簧两端定档位用的,里面结构忘拍照了

黄色是电容的公共极, 黄--红是第一个电容的容量,黄和三个黑色各是后面的电容容量,且都相同,测试没有容量或偏离较大说明失效了(不同的调速器颜色不同,但位置一样)

原理图  串电容的是四个档,直通的是第5个档(昨天搞错了,睡了一觉忽然明白了)
看坛友留言发现有的还不明白,今天重新编辑一下:

第1档 串3.2uf电容
第2档 串3.2uf+1uf电容
第3档 串3.2uf+1uf+1uf电容
第4档 串3.2uf+1uf+1uf+1uf电容
第5档 直通

============
书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

网友:
这个好   买了两个便宜调速器都没这个好

网友:
小时候立式电扇调速坏了买过一个类似的,不过上面没档位,不知道什么原理...

二○二四年十月六日

网友A:
4个电容,电容调速比可控硅调速效果好。

网友B:
2个容量怎么有五档

网友:
把几个电容封装在一起了?

网友C:
感觉还是电感调速好用

网友:
学习了,一直没机会拆,还以为是可控硅

网友:
以前收到过一个,没有研究,原来是这个原理,不错

网友D:
电容外壳上怎么只印了一个容量

网友:
佛山无影脚电容

网友:
见过电抗器调速 多抽头调速,第一次见电容调速的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这种电容调速器估计成本相对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电容,电容调速比可控硅调速效果好。

可控硅是改变导通角,波形不完整,导致有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容量怎么有五档

重新编辑了,看我能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外壳上怎么只印了一个容量

重新编辑了,看我能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电感调速好用

在追求低价的时代,电机都不用铜线了,还要电感调速器?

网友:
这是我见过引线最多的CBB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