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有必要装前反光灯么?

楼主(2024-10-06):
后反光灯是红色的,
前反光灯是白色的,是否有必要装一下呢?
万一逆行,是不是需要个前反光灯,对方才能注意到自己?

网友:
装...

二○二四年十月六日

楼主:
你也玩骑行么

网友:
你猜...

二○二四年十月六日

网友:
装后面还有一个字,

B。

网友:
装   二○二四年十月六日

网友A:
经常夜骑可以考虑装一个,照明灯尾灯都要装。

网友:
为了安全很有必要

网友:
车把上装个电筒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夜骑可以考虑装一个,照明灯尾灯都要装。

说的前反射灯
不是照明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前反射灯
不是照明灯

都要装。我曾经做过太阳能的指示灯,车子动起来就亮,停下了30秒自动熄灭。车子前后各安一个。
经常晚上骑车,就算你不逆行,没准有别人或自行车逆行,光有那种反光的不够。

网友A:
就看你夜骑多不多,多就需要,不多就不需要。
我有个朋友,经常随车带一套补胎工具,开始觉得好笑,骑的多了就理解了。

网友:
装,前面装,后面装,侧面装,车架子上也可以装,晚上骑出来用光一照bulingbulin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看你夜骑多不多,多就需要,不多就不需要。
我有个朋友,经常随车带一套补胎工具,开始觉得好笑,骑的多 ...

补胎工具放在横梁包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胎工具放在横梁包么?

记得是车座底下

网友B:
装反光灯很必要,但是还要装主动闪光灯,最好装到头盔顶上,远距离360度都能看到无死角。原因是夜里骑行要被开机动车的老远就要被看到要不然很危险,尤其是夜里横穿马路鬼探头,我们这边因为这个原因出了好几回交通事故了

网友:
前照明灯就可以了吧,不相当于提示灯吗。

网友:
搞个爆闪,让逆行的提前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反光灯很必要,但是还要装主动闪光灯,最好装到头盔顶上,远距离360度都能看到无死角。原因是夜里骑行要 ...

你平时骑车都戴头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