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插排短路放炮了 拆开看看

楼主(2024-10-06):
插排不小心掉地上摔了一下,没在意。
一通电碰的一声,全屋断电,屋里电箱没事,楼道每户入户总电表电闸跳闸了。

打开插排检查里面全黑了
插排指示灯电路是按坛友帖子改的,几乎零耗电。

电容和电阻包括接线都烧坏了。
红色LED灯珠短路状态。

在网上查了一下这种情况,可能是LED灯珠被摔得短路造成的。
把4个元件都换新后,插排又能正常使用了。

请各位给分析一下,是不是LED灯珠被摔造成的。

网友:
大概率是瓷片电容短路导致其他零件一同烧毁的,因为其他东西短路无法产生这么大电流把外壳都烧糊了。

网友:
你信不信下次再摔一下还会爆

网友:
灯珠短路威力这么大的吗?

网友:
这炮放到可不小电阻电容腿都炸没了

网友A:
LED灯珠能被摔得短路??

网友B:
服了,电阻脚那么长,都不套热缩管,不短路才怪,摔一下就搭在一起了

网友C:
led跟二级管并联?这样没保护作用吧。我觉得应该改为串联。

网友:
还是打个板吧避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服了,电阻脚那么长,都不套热缩管,不短路才怪,摔一下就搭在一起了

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
电容电阻LED串联,就是把LED直接用铜线短路了也不会炸成这样。

网友:
LED还怕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服了,电阻脚那么长,都不套热缩管,不短路才怪,摔一下就搭在一起了

二○二四年十月六日

网友:
一般来说排插内部不论什么打火,都会烧发光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灯珠能被摔得短路??

同样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跟二级管并联?这样没保护作用吧。我觉得应该改为串联。

这是阻容电路,LED和二极管反向并联,电路才能形成回路。
串联的话,电容没有放电回路,不会亮的。

网友:
基本就是这个指灯的地方BOOM

网友:
广州话“多个香炉,多个鬼!”不是没有道理的,本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非要搞那么多无关紧要的元件参与进来!

网友:
引脚不做绝缘

网友:
插排指示灯电路发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