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热水器温控电阻不良导致E2故障代码检修

楼主(2024-10-06):
燃气热水器12年了,逐渐进入多事之秋。去年E2代码故障修好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3758-1-1.html,一年不到又是E2。本来就有没事找事折腾的病,这一下解病的来了

故障现象是放水时E2代码,反复放水偶尔能启动打火,一旦启动一切正常。又是像上次一样,按背板厂家的故障代码指示,一番输出,结果风机电容正常,风机出风有力,风压有效,微动开关接触也没问题,板上供电电压也正常,一时没了头绪

仔细回忆分析,直觉E2和这几天气温突降有关,热水器里对温度反应最大的只有温控电阻。测量出水温控电阻,阻值8.92K左右,当时气温22度,感觉偏低。网上查这个温控电阻应该是25°C10K的。烙铁加热对应的水管,温控电阻阻值持续变低,似乎也没大问题,而且温控电阻有问题代码也不是E2,一时更没头绪

没有其它异常发现,只有温控电阻可疑。“百宝囊”里找到一粒芝麻样温控电阻,好像是一个中央空调控制板里的温度电阻,一量阻值9.51K,手指触摸有反应,虽然阻值只高了0.6欧,决定替换热水器温控看看结果。

找一个一样的插头线加一节网线焊上温控电阻头

沾点导热硅脂绑到管子上,尽量不破坏原来的温控,因为不确定到底是不是温控有问题

另一头插上

此时气温

原来的温控阻值

替代的阻值

反复试机,不再报错!

网上找一个6块包邮的,今天收到,正式换温控探头

气温19度,新头12.51K

拆下的旧头和新头对比,尺寸一样

旧头的巢,探头是直接插入水流中感温的

装上新头,顺便去掉替代头

纸巾绕一圈,等一下试机看漏不漏水

反复开水阀,每次打火都顺利

检、修完毕,剩下的交给时间

网友:
详细详细 不错

网友:
水平其的高,手到病除。

网友:
不错,这机机用了12年还能有这样的能耐。

网友:
总觉得燃气的不安全,安装位置还受限

网友:
原来是温控探头坏了,修好了再用12年!

网友:
修好立省100元 又能再用5年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2025-03-13):
修好还能再用,楼主的手艺不错

网友:
电热设备温控故障比较普遍,我也用过电磁炉温控感应头代替美的台式净水机温控解决故障。帮朋友修的,没去买配件。

网友:
修好还能再用,楼主的手艺不错。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三年后继续补。

网友:
水温偏高,是不是也是测温电阻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