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龙韵866A数显热风枪

楼主(2024-10-06):
用了有3、4年吧,坏了,调最高温度只有几十度,开拆

BTB16-800坏了,正好有bta16-600b换了,OK,这个 代换可以吗?

说说这个使用,很不好用,一般也就是吹吹热缩管,屁股的调温旋钮一点阻尼感没有,
至于温度,基本调不到你想要的,调一点不动,加大可能就过了 ,大佬看电路图应该能看出个所以然

网友:
扔了吧

再买新的

网友:
试试外置可控硅给电热丝调温,调到差不多凑合用。

网友:
高温加热丝断了

网友:
和 点焊机一样一年也用不了几次  。谢谢分享

网友:
调温旋钮换质量好的试试,不是说没有好货,是价格决定了要用低档次的零件

网友:
温度够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这种热风枪,粗粗的用就凑合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风枪用来吹芯片,估计都得吹坏

网友:
出风口搞大些,当电吹风使

网友:
用BTA16-600替换应该问题不大,耐压比原来的稍低了一点。不过用在 AC220V应该可以了

网友:
换这个吧,我用了四五年没啥问题,质量杠杠滴

网友:
反正对得起这个价格,我用过这牌子的小手电钻,除了声音大点,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