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人类究竟要无聊到什么程度才会给电磁炉做保养?

楼主(2024-10-06):
这台电磁炉是一个富婆同事几个月前送给我的,她说是十几年前购买什么大家电的时候送的赠品,一直没用过,就送我了。当时我一看TCL,就想起“TCL=太X了”(不敢明说,怕被跨市追捕),心想里面肯定是和“半X”、“X球”那种垃圾货一样的货色,铝线盘、小板子、小散热片……,没想到拆开一看,还不错的,有大厂生产的风格,就留了下来。今天实在无聊,手机刷“某阴”、“某B”、“某头条”都刷到电量10%了,就把手机放一旁充电,找点别的事干干,快入冬了,把电磁炉保养一下,准备打火锅。

下面上图,TCL电磁炉,触摸按键的,避免实体按键时间长了接触不良的问题

型号:TCH2030,2010年9月出厂,至今足有14年了

拆下面板

主板和散热片都不算小,算中规中矩吧

HIGHWAY单片机,美的好像也是用它

电源芯片:VIPER12A

时间长了硅脂也快干了,拆掉散热片等下重新上硅脂

发现这板标注非常清晰,稳压管的稳压值也直接标注在板上,这个是功率管G极保护的稳压管,20V

这个是电源处的稳压管,18V,对于维修来说,太NICE了

7805也用这种大个的,好评好评

甚至连元器件的作用也标注出来了

R27在这儿

R24在这儿

加热线盘连接用的是螺丝接线柱,而不是直接焊在板上,好评好评!只是接触面时间长了有一层氧化

上电磨,电源是我用笔记本电源改的,这个够劲!

把接线柱的氧化层磨掉

左边的磨完亮多了

2个接线柱都磨得亮亮的

线盘这边没啥问题,不用打磨

这个线盘应该是铜线的,直径17CM

什么专利我不懂,看这字体这么清晰应该质量不错

还留有电话号码,0760的区号好像是我们广东省中山市的

IGBT和整流桥的老硅脂擦干净

上这种膏状的硅脂,我买了一大管,不知道这种导热效率高还是稀的那种效率高

均匀涂抹

装回散热片拧紧后有些许溢出

加热线盘处的NTC也清理干净旧硅脂

涂上新硅脂

按键板也拆下来,同样也是标注清晰,连数码管是共阴的也标明了

准备刷三防漆

元器件这一面也刷,再潮湿也不怕

主板也刷

两面都刷

挂起来晾干

装回试机,一放上锅就冒泡了

一分钟内就烧开了,功率应该挺大的

全文完,又消磨掉大半天时间,明天还有一天,后天就上班了,祝大家上班快乐,轻轻松松干到63岁,再高高兴兴拿它30年退休金,恭喜恭喜!

网友:
三防漆都安排上了,用心

网友:
这标注也太牛了把  这么详细

网友:
这电路板太友好了,除了单片机中的程序没有给出,其它元件在板一清二楚,无论什么故障(除单片机)都能折腾修好!祝贺楼主拥有一台好电器!

网友:
这电路板太友好了,除了单片机中的程序没有给出,其它元件在板一清二楚,无论什么故障(除单片机)都能折腾修好!

网友:
铜线线圈好评!!!

网友:
原件标注清晰,现在的产品就没有这么贴心了。

网友:
很少见到标注 这么详细的。

网友:
原件标注清晰详细

网友A:
线盘应该是铜的,楼主可否证实一下?

网友:
标注清晰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盘应该是铜的,楼主可否证实一下?

拍照技术不行,手机也不行,拍了4张都拍不清楚,但黄色和白色应该能看清

我还测了一下电阻,用耀锐内阻仪测是90毫欧

用同惠电桥再测一测

82.5毫欧

楼主:
IGBT的驱动电路用了4个三极管,我把它们的关系描了一下,发上来当作一个笔记吧

网友:
十几年前还是良心的年代,都是真材实料的!

网友:
楼主的签名很有个性
努力活着,一直折腾到老
我看7805还可以加个散热片的

网友:
楼主用心了,点赞~!!

网友:
很久以前生产的电子产品就是牛!我家还有一个美的的电磁炉,算起时间快20年了。居然还能用。不过现在做饭用的是天然气。天冷时火锅是电火锅

网友:
不是无聊,应该是兴趣

网友:
这用料值得好好保养保养,可以用到天荒地老了。
下午还有空继续保养保养那锅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