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闲来无事,搓两个ATTiny13A的小板子

楼主(2024-10-06):
暑假找到一枚ATtiny13A单片机,查询得知其有64Bytes SRAM+1KByte的程序空间,当即仿照Arduino UNO的板形(只是神似)搞了个最小系统板,略微学习了些AVR单片机的知识,扔下了
国庆假期闲来无事,翻箱倒柜又找到一片,那好吧,就拿来再搓一搓
这是暑假焊的第一版,预留了AVR单片机的烧录口,LED是第4个IO引出来的。

功能正常,但这玩意毛病在:这么小一玩意还得插杜邦线到面包板调试(插针挡着),而且总不能反着插到面包板上吧
于是乎,第二版横空出世了:

还加了个绿色电源灯,红色当做板载LED接到IO3上(此处还是草率了,应该放IO1/IO2的PWM口的)
还算是挺有意思的,现在思想还是局限在闪灯上,后续还得想一想这玩意能干啥,64B+1K......推个蜂鸣器都费劲

网友:
这玩意能干啥

网友A:
请问用什么编程器下载程序?

网友B:
我说咋这么熟悉呢???   修的通道闸机中很多这个小板子

网友:
小单片机,逻辑胶,做一些简单的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什么编程器下载程序?

我是直接拿UNO当下载器,给UNO烧录一个Arduino-ISP程序即可。然后13A-PIN8接UNO-5V,13A-PIN4接UNO-GND,13A-PIN1接UNO-10,13A-PIN5接UNO-11,13A-PIN6接UNO-12,13A-PIN7接UNO-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咋这么熟悉呢???   修的通道闸机中很多这个小板子

确实看到网上有用ATTiny13/85做简单的红外线收发装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拿UNO当下载器,给UNO烧录一个Arduino-ISP程序即可。然后13A-PIN8接UNO-5V,13A-PIN4接UNO-GND, ...

高手高手!

网友:
我也喜欢这个小巧的单片机,解码红外

三个零件,给大金家用中央空调加装遥控功能|我爱单片机 - 数码之家 (mydigit.cn)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03681&page=1

网友:
AVR的ATmega16和51的AT89S52,也算是启蒙老师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说咋这么熟悉呢???   修的通道闸机中很多这个小板子

很多?都用来干嘛?为什么不直接搞一个大的单片机呢?实现那么多功能

网友:
做个电子开关、爆闪灯什么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都用来干嘛?为什么不直接搞一个大的单片机呢?实现那么多功能

红外对射,要大骗子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