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人工胶水3D增材“打印”外壳缺损

楼主(2024-10-06):
被快递给摔断了一个角,这个角正好有挂钩结构,用胶水粘强度肯定不够(其实有没有这个角影响不大,只是成色这么好就缺这么一个角不好看)

用图钉做加强筋

脚剪短

烙铁烫进去

胶水灌满这个坑,干了强度应该是杠杠的

楼主:
接下来才是正题,前面只是常规的王能胶修复

也是相同的材质,只不过这个缺的角早已不知去向,本来都想扔了,但是扔了又可惜

这里用的是药膏的铝皮,稍微修剪一下找一个形状一样的外壳做个包边翻模一个外形出来

成功翻下来一个

套上需要修复的外壳上,滴胶水

晾了一晚上,撕开铝皮

该有的轮廓出来了

不平的地方小锉刀修一下,其他地方有颜色是归功于铝皮内测有一层膜,正好方便铝皮在胶水干了之后撕下来(不知道没有这层膜是不是也好撕)

自己觉得还行

楼主:
这是缺损最多的一个,而且还不知道原装的啥样

一样的配方

先包起来,然后往里滴胶水,这个修复就很不完美了,以为断面太大,这个;铝皮贴上去密封性不好,导致胶水滴进去后很多都流进模块里面去了,当然这个东西后面也基本不会拆开,毕竟这个东西是很老的产品了,外壳基本都是脆皮的,再拆就全碎了

根据网上找的图片,缺损的地方是这种有挂钩的

这个修的就不怎么好看了

网友:
开模浇筑,不错的修复方式

网友A:
那个不是图钉,是钉书机用的钉书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是图钉,是钉书机用的钉书针吧

嘴瓢打错了

网友:
方法不错值得收藏

网友B:
人肉3D 古法增材
老吃席观众飘过

网友:
高端的古法倒模技术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缺损最多的一个,而且还不知道原装的啥样

我现在修理塑料件基本上不用胶水了,除非缺失面积大的要胶水(铸工胶)。一般小件用金属丝热填压下去,烙铁修型即可。有承载要求的、大面积的直接把细不锈钢网在反面铺上,烙铁把钢网热压进塑料,然后涂抹铸工胶盖面,那效果杠杠的!

网友D:
如果不是受力面,可以用热熔胶,后期处理简单一点!

网友E:
用铸工胶强度可以保证。一般的快干胶是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铸工胶强度可以保证。一般的快干胶是脆的。

只有将就用咯,也没研究各种速干胶的成分差异,之前看别人在用的叫什么5011的速干胶,成分是啥说明书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肉3D 古法增材
老吃席观众飘过

这里的冠状沟壑处理的不好看,略显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是受力面,可以用热熔胶,后期处理简单一点!

难道是我没见过的热熔胶?我就用过一种热熔胶,那种粘度和流动性怎么修这种(用来造型应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修理塑料件基本上不用胶水了,除非缺失面积大的要胶水(铸工胶)。一般小件用金属丝热填压下去,烙 ...

有没有修复过的照片让我学习学习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复,貌似铸工胶的修复效果应该不错,我用的这种胶是单一成分的,确实有时间长了会脆的情况。刚开始用因为粘度低流动性太好,不好控制成型,刚开始知道铸工胶都是在TB上看到那种特别浮夸的广告,先入为主觉得铸工胶有坑(原谅我没用过)

网友:
用铸工胶吧,的确好用。刚性和融结度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