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YAESU FT-991A车载电台旧貌换新颜,自己动手更换编码器

楼主(2024-10-06):
好久没动的电台不知什么时候把编码器的轴磕断了,连同旋钮也不见了。其实不影响使用,但看着不得劲儿,让朋友从日本买回配件,趁休息赶紧换上。完美复原

网友A:
没有国产件吗?还要从日本买

网友B:
国内的质量不行,机械编码器小日本ALPS的质量最好

网友:
原装件最好

网友:
能买到合适的配件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国产件吗?还要从日本买

这个编码器不是常用型号,应该是厂商定制的,平替件有很多,但参数略有差异,特别是阻尼,没找到差不多的。
主要是买原装旋钮

网友:
主要是旋钮国内不太好找原装件吧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换上洗衣机的主旋钮能不能用

网友:
有这样的朋友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的质量不行,机械编码器小日本ALPS的质量最好

和购买渠道有关,也有好的。

网友C:
短波有没有通联过?

网友:
还装回车上?

网友:
玩这个比较烧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波有没有通联过?

主要玩玩FT8

楼主:
没放车上,家里玩儿

网友:
这就是个技术活,还是原配件好

网友:
修复了好啊!这个八重洲真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