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nas系统试玩,飞牛fnos

楼主(2024-10-06):
~系统安装时间,2024-10-06   22:15

反正手里有一个工控机,J1900的CPU,放在那里吃灰,在无数的地方刷到,介绍飞牛的NAS系统,看别人说,还不如自己尝试。

系统安装好后,立马使用Transmission下载,看看能不能跑满带宽,看看CPU占用高不高,

因为手里只有一个空闲的4T机械硬盘,所以就只能拿它来用了

我的需求就是下载电影,保存手机照片,和玩Docker。真的是在别的地方,折腾到不行,特别是Docker。内行肯定懂的~,
飞牛Docker真的是解决了痛点

今天先到这里了,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网友:
记录一下,说不定啥时候能用的着。

网友A:
不知道百度能不能搜到该NAS及教程?

网友:
在局域网内备份文件相当好用,比最简单的NAS(黑群晖)更容易上手。

网友B:
J1900资源占用怎么样?

网友:
我闲鱼买了个小主机j4125的,准备也刷一下飞牛玩几天。

网友C:
请教坛友,里面有没有签到的程序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J1900资源占用怎么样?

基本上6%~12%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坛友,里面有没有签到的程序呢,谢谢

自带应用商店里没有,需要自行安装签到的docker,比如a76yyyy/qiandao。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百度能不能搜到该NAS及教程?

直接去官网找吧。。教程都有。。如果不想买硬件。可以先用VMWARE虚拟机装一下玩一下。。可以直接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6%~12%差不多

看起来还可以啊,现在用J1900安装了PVE,可惜不能硬件直通,只用来做备份机。

网友D:
如果系统装在单独的64小固态盘里,仓库盘会不会格掉重新分区?
现在我是蜗牛D群晖,也想刷个飞牛玩玩,4个盘里全是下载的电影,要是还得格盘,那电影也没地方转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系统装在单独的64小固态盘里,仓库盘会不会格掉重新分区?
现在我是蜗牛D群晖,也想刷个飞牛玩玩,4个 ...

好像会格式化~

网友E:
这个系统如何?最近好像蛮火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系统如何?最近好像蛮火的啊

感觉还不错~

网友:
免费资源多不多?

网友:
我用了几天,感觉影视应用做的不错,

网友:
最近都是介绍这个系统的

网友:
兄弟你的飞牛系统是装在什么盘上的,我的J1900,主板插了个64G的MSATA,但系统死活装不上,创建分区失败。。。。。

网友:
j1900也能带的动啊,不错不错,cpu也占用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