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tc7102路由频繁断线,原来是。。。。

楼主(2024-10-06):
联通送的路由华为tc7102,一直都有断线的现象,摸摸外壳,温度却又不高,路由上是全新的,按道理不应该这样哈,百思不得其解,寻思是不是电路板里面的核心散热问题,于是拆开外壳,直接裸奔,果然。。。。。问题解决了,现在稳如老牛。

网友:
这样也行?散热不出来?

网友:
刷了几次,看不到拆开裸奔的照片,原来只是拆开

网友:
摸外壳不热说明散热不行

网友:
说明设计有问题

网友:
有一个加了个主板的散热器,下面加了一个12CM的风扇,这样夏天不断网了。

网友:
没有散热片吗

网友:
设计不合理,热量出不去

网友:
裸着的照片呢?看看材质如何。

网友:
除了天线方便收折之外,其他乏善可陈,散热孔寥寥无几,散热片也抠抠搜搜。

去年联通送了2台,180元/台挂小黄鱼很快就成交了。

网友:
还是小米那种多孔的外壳散热好点

网友:
我家这个7102还可以,夏天还没出现断网现象。

网友:
10楼补充的挺好,想看看具体啥方案高温导致不稳定,还有个神么捷的也是散热不好高温就不稳定。

网友:
这也可以啊。哈哈。问题千奇百怪。

网友:
这款是海思5651的芯片

网友:
学习了。经验之谈。

网友:
没看到拆图啊

网友:
还是小米那种全是孔的好点,AX6加个风扇,也能吹的到里面,更凉了

网友:
主要是散热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