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维修莱斯康MX400效果器显示花屏故障

楼主(2024-10-07):
前段时间在海鲜市场低价收了一台显示有问题的莱斯康MX400效果器,故障是右半边屏幕显示异常。

拆开后,布局如图。供电采用双15V+9V交流输入,经整流滤波后分别由7815、7915以及7805输出。而3.3V则通过DC-DC芯片转换得到。
模拟部分,运放均为JRC4580,这款运放便宜好用噪声低,我也很喜欢用。CODEC芯片为两颗CS4272,一共4进4出。
DSP芯片为哈曼公司的AUDIO DNA芯片,此款芯片在DIGITECH、DBX等哈曼旗下的产品中均有使用。
一颗ATMEL的单片机作为控制部分核心,与电脑通信由一颗TI的芯片完成。

拆开后首先怀疑屏幕有问题,根据系列产品的Service Manual,在某宝买了个屏幕。按照引脚顺序接上,故障依旧。

在排查故障的时候,突然发现有颗AD/DA芯片 CS4272发烫。测量后得知VA引脚电压高达8.5V,远高于5V电压。
挑开给屏幕和AD/DA芯片供电的7805输出脚,测量其输出电压为5.02V,正常。
而此时打开电源,屏幕依旧能显示。再次测量VA引脚电压,发现仍然有4.53V。拆下这颗CS4272后,测量电路板上CS4272的音频输入引脚电压为13.4V。怀疑是前面的运放故障导致高电压导致此问题。根据电路分析,Vref应该是在2.4V~2.5V左右。顺着这个思路往前查,发现输入端一颗4580运放正相输入脚电压不对,怀疑其损坏。

拆除后运放正相输入端电压恢复2.4V,找了颗4580换上,故障解决。由于已经装机,只留下零星几张照片,见谅。

网友A:
厉害,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厉害,电路图哪里找的?

网友:
这种显示屏都可以维修,厉害了,感谢分享

网友:
高手啊,这都能修,厉害厉害

网友:
楼主厉害,分析电路然后再实践维修,手到病除。

网友:
这是做什么的?音乐设备吗

网友:
显示屏都可以维修,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电路图哪里找的?

没找到这台机器的电路,但是找到了同属于哈曼旗下的DBX处理的电路图。由于屏幕是一样的,所以适用。

网友:
这都能修,高手!

网友:
看来高手不需要Service Manual也能修好

网友C:
修好不错,话说这个一般舞台用吧

网友:
修专业设备牛呀

网友:
厉害,楼主应该是这一行的专业人士

网友:
这种一般以为屏坏了 居然让你给修好了 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不错,话说这个一般舞台用吧

是的。其实现在很多功能都集成到数字调音台里面去了,这些都是即将被淘汰的设备了。

网友:
有资料就容易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声音搅拌混合器   一般是麦克风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