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LE 220v高压灯带电源拆解

楼主(2024-10-07):
帮朋友维修天花上的灯带 现场灯带的接口已经烧断了 我就用旁边另外一个好的电源去替换 想测试一下灯带有没有问题 结果一插 电源就没反应了,把好的也搞坏了,我把电源带回来拆开 一个已经烧黑了,另外一个原本是好的 我替换的时候也坏了,

s3m 安森美的整流二极管

输出电压只有这么点了 不知道哪里烧了 我用二极管档测试

都是这个阻值

前面这个白色的不知道是个什么元件 小白一个请师傅指点一下,不解的是为什么用好的电源去替换那个灯带 为什么会导致烧坏电源啊?LED灯带好像一般不会坏的吧 就算灯珠烧了或者限流电阻坏了也不致于烧电源吧?还有他那个烧坏的零火线有打火的现象,但是我是用好的另外一个线路上的LED电源去替换测试的啊 怎么会烧掉led电源呢?

网友:
就是一个整流电路,白色的是保险,烧二极管就检查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连个滤波电容都省了,也是极致了。服了

网友:
这真是极简啊,我单位的还是一段不亮就直接剪掉换一段就行了。。这个电源啧啧。不过还好了,我见过只有一个整流桥的。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你带电插拔灯带造成的?

网友B:
四个二极管整流,灯带上一定有电阻限流

楼主:
opple欧普在led也算大牌了吧

网友:
分析下电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你带电插拔灯带造成的?

他这个电路很奇葩 全屋灯开关直接在总闸上 没有分开关 不好断电 昨天又去了 他买了新的灯带 我也是带电接的 结果接好了 他又闲不够亮 又拆了 还没拆的时候 晃了一下线路 不知道哪里突然打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二极管整流,灯带上一定有电阻限流

反面还有四个 总共8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