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普电视蓝牙遥控器维修问题

楼主(2024-10-07):
夏普电视用的是蓝牙遥控器,坏了没办法开机,因为宝宝把指甲油弄进去了,打开发现线路板应该是两颗电阻已经碎了,型号无从查起。请大老分析一下,供电是2节五号电池。

网友A:
拆同型号遥控器对比,补电阻!实在找不到,只能重新买只新的……

网友B:
手机有一个遥控精灵APP试试看。

网友:
用两个1k左右的试试看。

网友:
把调试用的R56,R57拆了换上去。

网友:
我现在都是用手机遥控电视,空调,冰箱,洗衣机。原装的遥控器早扔到九霄云外了

网友:
看看线路,串在里面的,焊个100欧上下就行,上拉或者下拉的,焊接个5.1k 的电阻

网友:
建议先跑一跑电路,找出这两个电阻一头接着什么,另一头接着什么,大家好给你推荐阻值试一试。

网友:
沒有遙控器的型號,很難查,就算是找SHARP的也不會查到的啊!

网友:
手残党只能是看看

网友:
先换可调电阻,阻值最高向下调节实验,能使用了,测出阻值换固定电阻。

网友:
建议直接看电视型号,买个新的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有一个遥控精灵APP试试看。

那个是红外的吧,蓝牙的估计不行

网友:
看印制线 大概率是走到控制芯片的  先可以用 1K的试一试。

网友:
友情提示: 某些夏普同时支持蓝牙+红外遥控。

蓝牙的可以发语音,红外的传统换台。 实在不行买个红外的吧

网友:
过孔到背面去了,看看连到那个芯片,查芯片技术规格书     有典型应用电路可以查参数

网友:
正面看看,我家也有个夏普电视,也是蓝牙遥控的

网友:
得跑一下电路,找到问题所在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同型号遥控器对比,补电阻!实在找不到,只能重新买只新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01099[家电]价值500块的蓝牙遥控器你看过没?拆夏普液晶电视机的“智能遥控器”
当年在旧站拆过一个,售后说要500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