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和燃气灶拆解维修打火针

楼主(2024-10-07):
家里的燃气灶最近打不着火了,经过观察,发现打火正常,气源也正常,就是不起火。再仔细看了一下,是打火针裂了,放电位置靠下。

可以看到,它在陶瓷壳中间就放电了。
试着拆解,换个打火针,发现真是太困难了。
动了一堆家伙事儿,用套筒拆水盘螺丝,然后拆两个旋钮,一拔就下来了,下面还有两个螺丝,全被油污覆盖了,厨房油污净刷了半天,好歹没琇,拆下来后盖板就可以拿下来了。

然后悲催的发现打火针固定螺丝完全锈死,拧花了也拆不下来。

想了半天,突发奇想,我把陶瓷裂缝封上不就行了?
需要用绝缘耐高温材料,刚好手边有水泥,弄点糊上。第二天干了以后,发现效果还不错。

网友A:
拍摄的技术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摄的技术还可以。

其实是录视频截图

网友B:
达到目的就行,话说 这胶 烧起来 有没有 异味

网友C:
意思是前面折腾了半天都是无用功,直接用水泥封住就行了啊

燃气灶的螺丝基本上都拧不动,都被烧结锈死了

网友D:
我之前也是拆不下来就用一块金属片固定安装在原来点火针的旁边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E:
我的灶是打火就着, 松下就灭, 打着火时要多按一会, 大约二三十秒再松手就不灭了, 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也是拆不下来就用一块金属片固定安装在原来点火针的旁边也可以正常使用。 ...

旧的不拆,旁边安装一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达到目的就行,话说 这胶 烧起来 有没有 异味

不是胶,是水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前面折腾了半天都是无用功,直接用水泥封住就行了啊

燃气灶的螺丝基本上都拧不动,都被烧结锈死了 ...

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前面的尝试,也不会有后面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灶是打火就着, 松下就灭, 打着火时要多按一会, 大约二三十秒再松手就不灭了, 这是什么原因?

...

我感觉是你的感应针有问题了,砂纸打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灶是打火就着, 松下就灭, 打着火时要多按一会, 大约二三十秒再松手就不灭了, 这是什么原因?

...

你这个带熄火保护的,打火后要一定的温度转换的电压才能维持电磁阀打开,所以要查点火外的另外一个探针是否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灶是打火就着, 松下就灭, 打着火时要多按一会, 大约二三十秒再松手就不灭了, 这是什么原因?

...

电偶萎了发电量不够,电磁阀吸不开。。  需要高温提高发电量。。。

拿楼主这个灶做例子:

这个就是热电偶,一般是没有白色陶瓷的那个就是。

红色线标注,原物上是一根黄一根银两根线,到灶头下, 图片右侧起点位置有一个蓝色的东西,那就是电磁阀。 灶头火焰加热电偶发电,当电量够了电磁阀会打开,给灶头供气。

点火时候的供气是,你压下开关从旁路提供的,一旦松手旁路关闭,电磁阀又没有打开供气就熄火了。。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你发现了一种方式,汽车的排气就是用水泥胶堵的。噗噗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达到目的就行,话说 这胶 烧起来 有没有 异味

胶,楼主直接用的水泥,根本就没胶。。。  就是混凝土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偶萎了发电量不够,电磁阀吸不开。。  需要高温提高发电量。。。

直接换个热电偶还是电磁阀?.查了一下, 电偶淘宝二三元一个.电磁阀6元, 我的还没拆开,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还挺能想办法,不错,能用就行。

网友:
这个灶螺丝拆的下来,还好

网友:
水泥好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