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笔记本的电池可以直接用充电器充电吗

楼主(2024-10-07):
家里有一个笔记本坏了不开机,但是电池还是好的,原电压应该是19V左右,不想改动太大,能不能用原笔记本的充电器直接给这个电池充电,然后再用一个DC转DC的板,转成12V或者5V当一个移动电源使用,不知道这样可行?

网友A:
你还不如拆电芯组充电宝,笔记本的充电器是电源适配器,不能直充电池。

网友:
比较折腾,实际不就是想用其中的电池,那就拆出来废物利用,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B:
笔记本电池的各个引脚定义你有资料?,,拆下用什么给它充电,,,

本本内有电源管理芯片

要它输出,,还要给它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如拆电芯组充电宝,笔记本的充电器是电源适配器,不能直充电池。

笔记本充电器不就是直接输出DC吗,就是不知道那个电池里面有没有电源管理芯片?要是有的话应该就可以直接给这个电池充了,直接组一是改动小,二是可以直接组两种电压输出,一个5V一个12V使用的范围更广

网友:
电池组不一定是你想的19V
要看电池是怎么组合的

网友:
电池拆出来, 买个电池合,在买几节16800电池。自己弄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电池的各个引脚定义你有资料?,,拆下用什么给它充电,,,

本本内有电源管理芯片

确实是的哦,可能要给这个一信号才行,看来有得折腾

网友:
还是电芯扣出来再利用吧。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充电器不就是直接输出DC吗,就是不知道那个电池里面有没有电源管理芯片?要是有的话应该就可以直接 ...

电池里面又没有充电芯片

网友:
拆电池用比较好

网友C:
可以直接充的,我的华硕电池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可以直接充各电池正负极   N串多并

网友D:
哪怕是维修电源
放心充(前提是:限制最高电压和最大电流,充满自停,低于最高电压马上恢复充)

网友E:
我是没充过,所以不知道,你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充的,我的华硕电池就是这么用的

是联想,没事想废物利用,还有那个屏看看能不能买个驱动板作个显示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怕是维修电源
放心充(前提是:限制最高电压和最大电流,充满自停,低于最高电压马上恢复充) ...

是的,不要超压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没充过,所以不知道,你可试试

就想先问下高手们啊

网友:
我是没充过,所以不知道,有用过的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