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基于HUSB238制作带I2C通讯的PD诱骗测试板

楼主(2024-10-07):
由于在后面的制作中可能会用到PD充电器供电,这些充电器功率都不尽相同,什么18W,30W,60W,100W的,PD快充协议大家应该都很了解了,具体就不细说了。
比较过几款常见的PD诱骗芯片,IP2721、CH224、LDR6321、FUSB302等这些芯片,最终选择了HUSB238。这个是HUSB238的官网https://www.hynetek.com/2421.html
这个芯片吸引我的主要是封装小,DFN-10L封装,可以使用I2C通讯,支持申请电流,最主要就是这个,因为只是获取到电压,但是我不知道充电器最大能支持多大的电流,所以就不好去调整最大使用功率。还有就是操作简单。
首先就是绘制原理图,参考官方的原理图,小小修改了一下。
最终打板回来就是这样。
下面就是焊接的过程。
最终的成品就是这样。
下面就是程序一顿操作,这里接的是紫米10号移动电源,板子上面的电阻默认设置的12V 2A,可以看到已经申请出来了。
通过I2C申请20V也没问题,最大电流2A。
查看一下PD支持的电压电流,可以看到这个移动电源支持5V 9V 12V 15V 20V这几个固定电压档,20V最大2A,其余最大3A。
换一个IP5356方案的移动电源板子,这个PD最大只有18W,最高电压只支持12V
最后接一个100W的PD充电器,可以看到20V最大电流5A,但是其它电压档位只有3A。
用USB表测了一下,确实只有3A。

网友:
高端
感谢分享哈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实际芯片也是很小的

网友:
这玩意要 IIC通讯那实际就需要一个单片机控制才行了

网友A:
有点儿舍近求远了,芯片有硬件电压电流设置引脚再去用i2c就得再搭个单片机加显示屏啥的,除了学习研究之外意义不大,作为简易诱骗器还是直接硬件电压电流设置比较方便~

网友:
我的天~这个好!正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儿舍近求远了,芯片有硬件电压电流设置引脚再去用i2c就得再搭个单片机加显示屏啥的,除了学习研究之外 ...

电阻设置电流只能到3.25A,上不了5A。主要是读取当前握手的功率,防止后面设备功率用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设置电流只能到3.25A,上不了5A。主要是读取当前握手的功率,防止后面设备功率用超了。 ...

用emarker线连接就会支持5a的,这个芯片iset设置到最低电流输出就会默认最大电流,具体参见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9475-1-1.html

网友:
能否支持PD3.1?

楼主:
不支持,最高电压就20V.

网友(2024-11-08):
可惜不支持QC

网友(2025-03-11):
谢谢分享,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