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人不识货钱识货-拆解联想typec充电线

楼主(2024-10-07):
最近迷上拆冲充电线了,上期拆得山寨充电线,见: 垃圾充电线typec拆解

俗话说没有对比没有伤害,不拆一个正经充电线肯定不行的,于是拿出大宝的联想平板原厂充电线开干···

看上去平平无奇,没有大电流表示,也没有LOGO标识

一刀下去割不动···居然有屏蔽层

还有一层包膜,包膜测试可以点燃,不是锡箔

只有3根线芯,这是····,快充不都是4根吗

3根线芯,只有红色稍粗,另外两根细

线芯外皮比较硬、滑,相当不好剥皮,一看露白,哦豁,翻车了?

都说火烧时检测电线最方变办法,一烧发现缩球,好现象
没记错细铜线火烧缩球,如上图;细铝线火烧变脆,一捏就粉;铁线烧不动····

在用刀片刮刮,露出铜芯本色,说明这线是镀锡铜线。
总体来说,用料完全吊打山寨线,唯一不明白的就是怎么只有3根线,还是1粗2细,线支持18W快充。

网友:
大厂的采购线材还是有原则的

网友:
联想的电源适配器,去多电压的,也是3芯的,不管是65W 还是100W的,反正都不支持12V。

网友A:
屏蔽层,就是第四根线啊!

网友:
笨!屏蔽层就是一根线!

网友:
唯一不明白的就是怎么只有3根线,还是1粗2细,线支持18W快充。
楼主要先去补脑。

网友:
好教程,火烧成球,学习了!

网友:
屏蔽层也是铜线吗?是地吧

网友:
屏蔽算一根,山寨线和大厂线无论用料做工都没得比

网友:
负极是屏蔽层

网友:
负极是屏蔽层,大兄弟

网友:
屏蔽层就是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蔽层,就是第四根线啊!

+1,屏蔽层就是GND...

二○二四年十月七日

网友:
大厂线无论用料有个底线 不然做不了品牌的

网友:
外面的材料一般

网友:
能省则省,无论大小厂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千古不变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