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苹果6

楼主(2024-10-07):
一次失败的尝试,闲置了几年的苹果6,半年前还能充电开机,这几天没事拿来玩,发现充电无反应,又开不了机,估计电池是饿死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拆开看看。

闲置了几年,品相还是不错的;

无摔无磨损;

拆下底部两枚螺丝,这两枚螺丝是T型螺丝;

没有吸盘,用小刀轻轻一别,很容易就分开了;

拆下电池排线与屏排线,分开屏;

电池底部有两块黑色的胶带,拨起后会连带着电池与机壳之间的双面胶,轻轻地拉;

这是第二条,可以将电池与机壳之间的双面胶很容易拉出来;

拉完双面胶,电池与机壳就分开了;

拆下电池电极端保护条,露了电池两极;

量一下电池电压,严重欠压,饿死无疑;

死马当活马医,就是个玩呗,直接用5V怼电池上充电,几分钟后充上来了;

发现传说中的直线震动电机,听说这个电机给小姐姐做男朋友不错,直线震动特别仿生;

贴上绝缘胶带,电池与机壳之间就不贴双面胶了,原路返回,可还是充电无反应,也开不了机。

不知道是不是电池保护板保护了,还是5V直接怼把电池保护怼坏了,或者还有其它原因?

网友A:
请问屏幕出不出?

网友:
充电一下还可以继续用

网友:
内部跟6SP一样,我拿来当床头机用

网友:
充电时间长点才有反应

网友:
180卖给我吧

网友:
现在我孩子用着一台6S,看看视频还很流畅。

网友:
一直用国产机来者,没用过进口的,照用,外国的月亮还是和国内的一样圆。

网友:
直线振动,仿生呀

网友B:
我还是对楼主这块FLUKE比较感兴趣。

网友C:
苹果6还是不错的,我把自己苹果6S改电池了,电池用2节并联拆机力神21700电池(50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6还是不错的,我把自己苹果6S改电池了,电池用2节并联拆机力神21700电池(5000mah) ...

两节并联岂不是1W了?

网友D:
激活电池电压不要超过4.2V,隔着保护板激活不如跳过保护板——直接给电芯充电激活效率高。我的也是自己换的一直在用

网友:
应该不拆机,充久一点

网友E:
打孔背个18650电池座吧,用原来的电池保护板

网友:
我有个同款  开机 一直 卡在 白苹果  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屏幕出不出?

出啊,出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对楼主这块FLUKE比较感兴趣。

出多少米?转让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孔背个18650电池座吧,用原来的电池保护板

这种玩法,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活电池电压不要超过4.2V,隔着保护板激活不如跳过保护板——直接给电芯充电激活效率高。我的也是自己换的 ...

我就是直接对电芯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