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越狱PS4(v9.00~v11.00)之PPPwnGo-v2.8-0908

楼主(2024-10-07):
利用ppppoe 漏洞破解

启动会有一个弹窗,确定给授权,这个版本折腾的时候不需要进入“测试互联网连接”页面,停在首页或者任何界面都可以

默认为C++版,无需安装python环境,只需提前安装好npcap

支持的版本:
- FW 7.00 / 7.01 / 7.02
- FW 7.50 / 7.51
- FW 7.55(VTX)
- FW 8.00 / 8.01
- FW 8.03(VTX)
- FW 8.50 / 8.52(VTX)
- FW 9.00(GoldHEN)
- FW 9.03 / 9.04(VTX)
- FW 9.50(VTX)/ 9.51
- FW 9.60(GoldHEN)
- FW 10.00 / 10.01(GoldHEN)
- FW 10.50(VTX)
- FW 10.70 / 10.71(VTX)
- FW 11.00(GoldHEN)

说明:
- .Net2.0、32或64位、Win>=7
- 不要有过高期待,当前整体成功率并不高,不同版本之间成功率有差异,耐心等待~
- 如果后续pppwn.py和stage.bin有更新,无需更新exe,直接覆盖根目录的“pppwn.py”、“offsets.py”和“PS4_stage_bin_all”中的bin

简要步骤:
1. 打开“Python!”文件夹,安装里面的内容,建议安装最新版的python
2. 打开“PS4_GoldHEN_all”文件夹,把对应版本的goldhen.bin放入exfat格式的U盘根目录,插入PS4
3. 把PS4和PC使用网线连接,进入PS4设置-网络-设定互联网连接-使用Lan-定制-PPPOE,随便填写一个名称和密码,后面几项默认
4. 运行“PPPwnGo.exe”,选择PS4版本和相应的网卡,一般默认就可以(除非你有多个网卡),点击“Go”按钮
5. 在PS4网络中点击进入“测试互联网”
6. 等待执行结束会显示“done”,PS4左上角会弹出“PPPwned”,如果卡住、失败、死机或断电,重复4&5,连续超过3次失败,请重新打开PS4网络开关或重启PS4

提示:一个可以提高成功率的小技巧,失败后先关闭PS4的网络开关或者断开网线,然后开启后再试!

PPPwnGo-v2.8-0908
https://wwvs.lanzoue.com/ivmdB2burzzg